遥控循迹小车是用51单片机,STM32,还是用xilinx做会更好?请说明理由

楼主(2019-03-14):
制作遥控循迹小车是用51单片机芯片做还是用STM32做好还是用xilinx做会更好?请说明理由
单选投票,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0.77% (21)
19.23% (5)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51简单易懂,而且完全能实现功能,肯定优先51啊(只限于功能不多的循迹小车)

网友B:
STM32  具有很多51所不具备的优点,而且不难,相对初学者也比较友好

网友C:
51吧,51的功能应该可以满足,然后学起来上手快,好学

网友D:
都能完成任务,哪个简单用哪个

xilinx没用过,相较于stm32,51最简单

网友E:
看你的具体需求,要是简单的循迹功能,比如灰度,红外,这种用51就够了。

网友F:
看你用来干嘛,或者是你为什么做这个小车。应付学校里的课堂大作业之类的用51比较好,网上资料多,使用比较简单。
想要进一步提高功能,更多用处,或者作为学习练手,用stm32吧。

网友G:
51,STC最近新出的51芯片还比较不错,简单易学。

网友H:
32相对51来说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同时选择32有以下几个优点
1、价格方面:stm32f103c8t6核心板价格便宜15元左右包邮,51片子5元下载器20元左右
2、性能方面:32实现功能多外设资源丰富,51资源相抵单一
3、重量方面:32核心板重量是51核心板重量的1/2左右甚至更低(没有实际测试过只是根据使用的感受提出的重量感觉)
粽子,32性能超宇51但这并不能说明32一定比51好。在某些应用场景51相对32来说还是具有优势的。但在小车应用来说:如果考虑后续则优先考虑32,如果只是单纯的实现小车的启动遥控等功能则可以考虑51
[]

网友I:
stm32的功能强大

网友J:
一种单片机玩的转完全不存在这种想法,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K:
我就用的51,因为51特别的简单,程序也好写,我这里有源码

网友K:
51的吧,51的简单,我这里有源码

网友L:
为什么要给你理由?你自己不会把一款单面机玩得精通一些!别说一个小小的遥控车,就是无人机也能搞得定!

网友M:
个人建议用51,51用个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N:
通常都是用51   编写程序也相对简单 也能很好理解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O:
51  你这个功能少  用不上STM的外设  出1  成本控制的很好

网友P:
个人建议用51,stc系列stc12c6s2

网友Q:
根据需要实现得功能吧

网友R:
当然是有啥就用啥,这种都能实现的。就得看手里有什么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