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keil打stm32的程序闪烁小灯,跳出了这个怎么选Runtim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楼主(2019-03-14):
Runtime Environment Management对话框

网友A:
关了就可以

网友A:
不用选,不影响你看代码编译

网友B:
STM32的标准库函数基础必须选择的有CMSIS下的core和device下的startup,至于其它的根据你需要所需要的的外设进行勾选,一般外设都在device下,你这个简单调用IO口的,再勾选GPIO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不用管它  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关掉即可,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