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钟的时间为什么都是问号?

楼主(2019-03-14):
基于DS1302的电子钟时间,日期都是问好   ??  是什么原因

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

时钟界面

时钟界面

网友A:
超出显示范围,其显示的是ASCII码,如果是数字的话,在要显示的数字前加  0x30+

网友B:
是不是读取的数据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接触不好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显示范围,其显示的是ASCII码,如果是数字的话,在要显示的数字前加  0x30+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20");//显示内容字符20
        lcm_w_test(1,(yy/16)+0x30);//函数参数1,代表本行写数据,YY/16+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送显示
        lcm_w_test(1,yy%16+0x30);//函数
        lcm_w_word("年");
        //----------------------------------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1,mo%16+0x30);//与16取余数,得到月份的个位数,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
        lcm_w_word("月");//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文字 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读取的数据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接触不好什么的

我是用开发版的,显示字体没问题,时间读不出,难道是DS1302时间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C:
出现这事与 DS1302 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事与 DS1302 有关

是坏了吗

网友D:
先不要读取DS1302的时钟,然后自己设定好一个数字显示,如果可以正常显示的自己设定好的数字,那就说明是DS1302的问题
如果不能正常显示就是12864这一块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不好说,,楼主如果检查电路程序都没问题的话,再在 1302 与单片机连接的三根线上接上拉电阻试试看咋样

网友E:
这个要分两块分析,先要判断出是12864还是DS1302的问题,将时间变量屏蔽,给固定值看12864是不是能正常显示。
另外不知你有没有写字符显示函数,你上面的20??-??-??应该跟这事有关,网上有例子,去看看别人怎 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分两块分析,先要判断出是12864还是DS1302的问题,将时间变量屏蔽,给固定值看12864是不是能正常显示 ...

有时候秒数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