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创意旋转时钟,自己添加ESP8266网络自动校时功能 附程序

楼主(2019-03-14):
前段时间t 宝买了个创意旋转时钟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走时不准, 打算加个自动校时功能就自己重写了单片机程序并配了个ESP8266的模块
现在终于不用再手工校对时间了,而且还有18650电池,可以充电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BAUD 19200           //UART baudrate

bit UpdateDisp,UpdateTime,ShowTemp,CapTemp,TempChange,UpdateMsg,ShowFlag;

static uint8 ss=0;
static uint16 ms=0;

#define CommBufSize 0x3F
struct tcomm_buf{
    uint8 sendBuf[CommBufSize],receBuf[CommBufSize];
    uint8        receTimeOut;
    uint8        sendCount;                //发送字节个数
    uint8        receCount;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uint8        sendPosi;            //发送位置
};

struct tcomm_buf xdata comm1_data;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int16 c)                //@12.000MHz
{
        while(c--)
        Delay1ms();
}
*/

void Uart_Check(void);

void UpdateLed(void){
    P3= P3|0xF0;  //高四位数码管  P3.1 P3.2 串口  P3.2  MODE  P3.3 Plus
    P2=0xFF;
    P0=~(1<<(sec%8));  //Led/数码管公用IO
    P2=~(1<<(sec/8));  //led
}

const uint8 NixieMa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9C,0xFF};

void UpdateNixie(uint8 l){
    int8 tmpVal;
    P2=0xFF;  //led
    P3=(P3|0xF0);
    P0= 0xFF;
    if(ShowTemp){
        switch(l){
            case 0:
                tmpVal = Temp1/10;
                break;
            case 1:
                tmpVal = Temp1%10;
                break;
            case 2:
                tmpVal = 16;
                break;
            case 3:
                tmpVal = 0x0C;
                break;
        }
        P0= NixieMap[tmpVal];  //Led/数码管公用IO
    }
    else
    {
        switch(l){
            case 0:
                tmpVal =  hour/10;
                //P0= 0xC0;
                //P3=0xE0|(P3&0x0F);
                break;
            case 1:
                tmpVal =  hour%10;
                //P0= 0xF9;
                //P3=0xD0|(P3&0x0F);
                break;
            case 2:
                tmpVal = min/10;
                //P0= 0xA4;
                //P3=0xB0|(P3&0x0F);
                break;
            case 3:
                tmpVal = min%10;
                //P0= 0xB0;
                //P3=0x70|(P3&0x0F);
                break;
        }
        if(l==1&&ShowFlag)
            P0= NixieMap[tmpVal] & 0x7F;  //Led/数码管公用IO
        else
            P0= NixieMap[tmpVal];  //Led/数码管公用IO
    }
    P3=(~(1<<(l+4)))|(P3 & 0x0F);  //高四位数码管  P3.0 P3.1 串口  P3.2  MODE  P3.3 Plus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2.1184MHz
//{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        TL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        TH1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S=1;
//}

//void UartInit(void)                //19200bps@22.1184MHz
//{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S=1;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2.1184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void Timer0Init(void)                //25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Disp=1;
    ShowFlag = ms<122;
    if(ms++>222){
        ms=0;
        sec++;
        switch(sec%4){
            case 1:
                TempChange=1;
                break;
            case 2:
                CapTemp=1;
                break;
            case 3:
                //ShowTemp=1;
                break;
        }

        if(sec>=60){
            sec=0;
            UpdateTime=1;
        }
        if((sec%5)>=3){
            ShowTemp=1;
        }
        else
            ShowTemp=0;
    }
}

void WaitMs(void){
    while(UpdateDisp==0);
}

void main()
{
    P0=0xFF;  //Led/数码管公用IO
    P1=0xFF;  // 蜂鸣器  P1.0 18B20  P1.1 P1.2 P1.3  DS1302
    P2=0xFF;  //led
    P3=0xFF;  //高四位数码管  P3.0 P3.1 串口  P3.2  MODE  P3.3 Plus
    ShowFlag = 0;
    ShowTemp = 0;

    comm1_data.sendCount=0;
    comm1_data.sendPosi=0;

        UartInit();
    Timer0Ini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printf("STC89-90xx\r\nUart Test !\r\n");
    DS1302_readtime();

//    year=18;
//    month=11;
//    day=2;
//    hour=14;
//    min=32;
//    sec=0;
//
//    DS1302_Write();

    //P0=0x1;
    //uint8 c=1;
    while(1){
        Uart_Check();
        UpdateNixie(0);
        WaitMs();
        UpdateNixie(1);
        WaitMs();
        UpdateNixie(2);
        WaitMs();
        UpdateNixie(3);
        WaitMs();
        UpdateLed();
        if(UpdateTime){
            UpdateTime=0;
            DS1302_readtime();//sec,min,hour,day,month,week,year
            printf("Update Time %02d-%02d-%02d  %02d:%02d:%02d\r\n",year,month,day,hour,min,sec);
        }
        if(TempChange){
            TempChange=0;
            Start_Change();
        }
        if(CapTemp){
            CapTemp=0;
            Read_Temperature();
        }
//        if(ShowTemp){
//            ShowTemp=0;
//            printf("Temperature: %.1f\r\n",Temp);
//        }
        WaitMs();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TI)
        {
                TI = 0;
                if(comm1_data.sendPosi < comm1_data.sendCount)
                {
                        SBUF = comm1_data.sendBuf[comm1_data.sendPosi++];
                }
                else
                {
            comm1_data.sendPosi = 0;
            comm1_data.sendCount = 0;
                        comm1_data.receCount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
        }
        else if(RI)
        {
                RI = 0;
                comm1_data.receTimeOut = 5;    //通讯超时值
……………………

esp8266程序(基于Arduino)

网友A:
楼主 这个需要连手机  用网络校准吗?那个基于安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需要连手机  用网络校准吗?那个基于安卓什么意思

Arduino 不是安卓哦, 这个不需要手机的,只要有wifi就可以

网友B:
没有图纸吗

网友C(2019-05-09):
没有看懂,为什么还要用单独的单片机和DS1302,8266完全可以胜任还节省器件

网友D:
你这程序外圈不会亮吧

网友E(2020-06-07):
其实直接用NodeMCU就行啦,要驱动LED只要加HC595就行,根本不用用STC单片机

网友F(2020-08-12):
看了半天没研究出个啥,

网友G(2021-05-08):
太好了,有个同样的闹钟

网友H:
看了你改动的,硬件改动不大,也合理,挺好.
我也买过  测试了一下.
1. 18650 电池 (1600MA)  升压5V   3天左右充一次电.
2. 蜂鸣器 声音(嘀嘀响  赤耳).
3. 设置时间闹钟参数时   数码管显示(有些人不一定会调) 局限性,看说明书才会吧.
4. 如果 改时钟DS3231 芯片,时间误差小,价格贵些.
5.  好的地方  花样灯  可以.
6.  好的地方 初学者练习焊接 动手能力 学习不错.

网友I:
增加自动校时,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J(2021-06-20):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懂,为什么还要用单独的单片机和DS1302,8266完全可以胜任还节省器件

楼主是不想放弃这个时钟外圈的灯效吧

网友K(2023-03-23):
能提供下设计资料吗

网友L: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M(2024-05-05):
这玩意儿误差太大,加个网络校时功能废物再利用,还不错。

网友N: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我制作的时钟是DS1302走时,8266网络单片机串口接收校准,它们之间如何转换,我发现DS1302是16进制,8266串口接收是十进制,我一直没搞定不知如何转换,单独的程序都可以用,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O:
哇,谢谢楼主,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P(2025-08-14):
我仿嘉立创的方案  用STC8H8K64U做了一个   那个开源程序还像不对  请问楼主这个用的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