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扫描需要显示三位数,但只能显示第一位数

楼主(2019-03-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z);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bai,shi,ge,temp,numdu;

void main()
{
        numdu=0;
        temp=111;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while(1)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因为你始终让位选信号P0=0xfe了

网友B:
P0=0xfe;

一直位选第一位。。。。

网友C:
你一直在原地踏步,他怎么会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始终让位选信号P0=0xfe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0xfe;

一直位选第一位。。。。

谢谢

网友D:
你错的不是一点点,给你改好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z);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bai,shi,ge,temp,numdu;
uchar bai,shi,ge,temp;

void main()
{
//        numdu=0;
        temp=111;

//        bai=temp%10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while(1)
        {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5);

//                P0=0xfe;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5);

//                P0=0xfe;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5);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        for(x=z;x>0;x++)
//                for(y=110;y>0;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错的不是一点点,给你改好了。
#include

你好,你这代码和我在书上看的代码都是为了避免出现乱码么
你的代码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5);
书上的代码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多出来的代码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代码和我在书上看的代码都是为了避免出现乱码么
你的代码
                P0=0xfe;

TX-1C开发板段、位码共用P0+573驱动数码管,如果书上这么写的话那就是错的,共阴数码管消隐要用P0=0x00; 共阳数码管消隐要用P0=0xff; 否则鬼影更严重!如果要完全消除鬼影还可以这样写:

               P0=0x00;
                dula=1;//送段消隐
                dula=0;

                P0=0xfe;
                wela=1;//送位码
                wela=0;

                P0=table[bai];
                dula=1;//送段码
                dula=0;
                delay(2);//2ms延时不要太长,否则会闪烁

                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