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经过STC—ISP把程序烧录到51单片机里去?

楼主(2019-03-14):
基于无线串口的单片机程序下载方式的实现

网友A:
51好像串口有段代码下载启动,你看看手册,不需要冷启动

网友B:
还没会爬就想飞,?这货占用更多资源使用上也有它的局限性

网友C:
一个下载器能要几个钱?再说宏晶的下载器还可以免费申请!何苦自找难受

网友D:
用杜邦线一端连接P3.0,也就是TXD,另一端连接P3.1,利用串口的方式下程序

网友E:
找个下载器就解决了

网友F:
使用任何一种串口转TTL模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