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4k16s4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波形不对

楼主(2019-03-14):
单片机型号是stc15w4k16s4
用的串口1 P1.6 P1.7即RXD_3 TXD_3引脚做串口通信
程序是:
初始化部分:
        AUXR1 &=0x3F;
        AUXR1 |=0x80;
        SCON = 0x40;
        AUXR |= 0x05;
        T2L = (65536 - (FOSC/4/UART_BAUD));
  T2H = (65536 - (FOSC/4/UART_BAUD))>>8;
        AUXR |= 0x10;
        ES=1; EA=1;
中断部分: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uint8 rxBuf;

    if (RI){
      SCON &= ~RI;
                        rxBuf = SBUF;
    }
    if (TI){
                        SCON &= ~TI;
                        UartBusy = FALSE;
    }
}
void UartSendData(UINT8 dat){
    SBUF = dat;
        UartBusy = TRUE;
        while (UartBusy);
}

楼主:
其中FOSC为11059200L
UART_BAUD为115200
(11.0592MHz 波特率115200)
可示波器上图形明显不对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求助啊
示波器上波特率明显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啊
示波器上波特率明显偏大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清标志位要用RI=0;
用SCON &= ~RI; 语句会出现很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