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自动浇花系统程序及注解

楼主(2019-03-14):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清单

清单

PCB布板

PCB布板

PCB布板副本

PCB布板副本

程序及注解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Moisture=20;                        //Moisture预设值下限
uchar yushe_MoistureH=40;                        //Moisture预设值上限
u8  Moisture;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湿度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uchar Mode_1=0;                                                                 //0:自动 1;手动
//管脚声明
//管脚声明
sbit BUZZER= P1^6;                 //蜂鸣器
sbit relay = P2^5;                 //继电器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        LCD_WriteData(date);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Moisture,yushe_MoistureH,temp)
{

        //显示预设湿度
        LCD_Write_Char(0,12,yushe_MoistureH,3) ;
        LCD_Write_Char(1,12,yushe_Moisture,3) ;
        //时时湿度
        LCD_Write_Char(0,3,temp,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3;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0;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1;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1;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5;                                 //设置键
sbit Key2=P3^3;                                 //加按键
sbit Key3=P3^4;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STC内部EEPROM程序
------------------------------------------------*/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u8-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u8-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4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x82            //if SYSCLK<1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5MHz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Start address for STC89C51xx EEPROM
//注:51和58EEPROM地址不一样;
#define IAP_ADDRESS 0x2000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u8 n)
//{
//    u16 x;

//    while (n--)
//    {
//        x = 0;
//        while (++x);
//    }
//}

/*----------------------------
Disable ISP/IAP/EEPROM function
Make MCU in a safe state
----------------------------*/
/*----------------------------
关闭EEPROM操作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Read one u8 from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Flash data
----------------------------*/
/*----------------------------
从EEPROM读取一个字节
Input: addr (EEPROM 地址)
Output:读出的数据
----------------------------*/
u8 IapReadByte(u16 addr)
{
    u8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Program one u8 to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dat (ISP/IAP/EEPROM data)
Output:-
----------------------------*/
/*----------------------------
写一个字节到EEPROM
Input: addr (EEPROM 地址)
       dat (写入EEPROM 的数据)
Output:-
----------------------------*/
void IapProgramByte(u16 addr, u8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Erase one sector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
----------------------------*/
/*----------------------------
擦除一个扇区
Input: addr (EEPROM扇区首地址)
Output:-
----------------------------*/
void IapEraseSector(u16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u8 SC;//首次判断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Erase current sector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0, yushe_Moisture);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 yushe_MoistureH);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00, SC);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yushe_Moisture        =        IapReadByte(IAP_ADDRESS+0);
        yushe_MoistureH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
        SC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0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SC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yushe_Moisture        =        20;
                yushe_MoistureH        =        40;
                SC = 2;
                write_eeprom();
        }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u8 i=0;
        u8 j=0;
        Moisture=Adc0832(0);                                //读取湿度值
        Moisture=100-(Moisture*100/256);                                //读取湿度值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LCD_Write_String(0,0,"Ms:000% SEH:000%");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MODE:A  SEL:000%");  //
        init_eeprom();
        delay_ms(1000);
        Moisture=Adc0832(0);                                //读取湿度值
        Moisture=100-(Moisture*100/256);                                //读取湿度值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Moisture=Adc0832(0);                                //读取湿度值
                Moisture=100-(Moisture*100/256);                                //读取湿度值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if(key==KEY_ADD)
                                {
                                        Mode_1=!Mode_1;
                                }
                                if(Mode_1)
                                {
                                        if(key==KEY_MINUS)
                                        {
                                                relay=!relay;
                                                BUZZER=relay;
                                        }
                                }
                                if(Mode_1)
                                        LCD_Write_String(1,5,"H  ");  //
                                else
                                        LCD_Write_String(1,5,"A  ");  //
                                Display_1602(yushe_Moisture,yushe_MoistureH,Moisture);  //显示值
                                if(!Mode_1)
                                {
                                        if(Moisture>=yushe_MoistureH)//
                                        {
                                                BUZZER=1;                                          //
                                                relay=1;
                                        }
                                        if(Moisture<=yushe_Moisture)//
                                        {
                                                j++;
                                                if(j<10)
                                                {
                                                        BUZZER=1;                                          //
                                                }
                                                else if(j<20)
                                                {
                                                        BUZZER=0;
                                                }                                                        //
                                                else j=0;
                                                relay=0;
                                        }
                                }
                                break;
                        }
                        case 1:                                //预设湿度模式
                        {
                                BUZZER=1;                                          //
                                SelectPosition(0,11)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MoistureH>=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MoistureH=99;            //阀值固定为99
                                        yushe_MoistureH++;                                            //预设湿度值(阀值)加1,最大为100
                                        LCD_Write_Char(0,12,yushe_MoistureH,3) ;//显示预设湿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MoistureH<=1)                                        //当湿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MoistureH=1;                  //固定为1
                                        yushe_MoistureH--;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2,yushe_MoistureH,3) ;//显示预设湿度
                                }
                                break;
                        }
                        case 2:                                //预设湿度模式
                        {
                                BUZZER=1;                                          //
                                SelectPosition(1,11)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Moisture>=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Moisture=99;            //阀值固定为99
                                        yushe_Moisture++;                                            //预设湿度值(阀值)加1,最大为100
                                        LCD_Write_Char(1,12,yushe_Moisture,3) ;//显示预设湿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Moisture<=1)                                        //当湿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Moisture=1;                  //固定为1
                                        yushe_Moisture--;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1,12,yushe_Moisture,3) ;//显示预设湿度
                                }
                                break;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eeprom();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网友A:
能把源码和pcb文件打包分享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