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为TTL和CMOS驱动电平转换可以吗?

楼主(2019-03-14):
还有更简单办法吗?请教了。

网友A:
你图有问题3.6V端给高给低,8V端都为0,完整转换电路比你的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有问题3.6V端给高给低,8V端都为0,完整转换电路比你的复杂点。

TTL电平3.6V是高电平的意思
驱动不了4520的禁止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有问题3.6V端给高给低,8V端都为0,完整转换电路比你的复杂点。

我这个基本可以了呀?用3.6V转换成4520的“禁止”电压加到7,15脚

网友B:
这些元器件年代久远,控制 4520 的电源端不就能复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元器件年代久远,控制 4520 的电源端不就能复位了么

对呀!也是个办法。要加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有问题3.6V端给高给低,8V端都为0,完整转换电路比你的复杂点。

对呀!输入端的低电平输出端也是低电平呀!输入端高电平3.6V输出端时8V足以使4520复位到0000.而3.6V的电平禁止不了4520计数

网友C:
还是从电工电子基础学起吧!你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本网站回答多次。

网友C:
解决方案是电平移动

网友D:
多学学基本的电路吧,起码得多看看吧。你要使学生,基础课学的也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学学基本的电路吧,起码得多看看吧。你要使学生,基础课学的也不咋的。

    基础知识我是不咋地,所以要天天讲,常学常新。遇到实际问题尤其要这样!
    我的问题是:还有没有比这个电平转换电路更简单可靠的?3.6V的高电平如何驱动CD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