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回修理工,九阳电饭煲修理记

楼主(2019-03-14):
话说这个锅买差不多快三年了,前一段时间按键不灵换4个轻触开关,用了差不二个月了,昨天煮饭放好米与水回来发指示不亮了,叹还以为是没电,打开饭盖看一下饭熟了,还好有饭,晚上没有事就打开看看什么问题,没有打开之前估计是稳压管坏了(小家电都是阻容降压电源有稳压管坏了概率高),换一个就可以了,谁知拆下管子还是短路,后来看继电器有一点发黑就查一下确定是坏了,拆开看一下,妈也,这个继电怎么用的外壳料这么差啊。(同时家一个美的压力锅比这台早二年,平时就用来压压东西,质量还可以。)
坏的东西:一个216度温度保险管,一个继电器。(现在等温度保险管回来,继电器用一个不合适替用。)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反面

温度保险管

温度保险管

外壳

外壳

内胆

内胆

继电器

继电器

网友A:
商人大部分把钱都花在广告上了,哪有那心思把质量关。这阻容的质量还算可以

网友B(2022-06-27):
估计是继电器触点粘在一起断不开,烧温控保险

网友C:
用料都差不多了,主要是看外贸还是本地的差别。外贸的料和做工好多了。但价格不一样了。

网友D(2022-09-24):
电饭锅,固定发热盘的支架,黑色那钣金,特容易生锈,特别是保温用多了。我家普通锅,坏3个了,导致发热盘松动。昨天又下单买新锅。今天想能不能把生锈部分,用钣金,铝片修补一下。

网友D:
普通锅,发热盘支架特容易生锈,断,使盘松动。家里坏几个了,长则3年,短则1.5年。回头想用铝片,铁片加固该处。

网友C:
成本很低的板子,能用就行了,200多

网友E: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也刚修了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