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制作串口调试软件代码设计详解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发帖子,发的不好多多担待!这学期学校开了单片机的课程,我从小就喜欢捣鼓一些小玩意,家里的电器设备基本上都拆过,有些能装上去,有些则装不上去。上了大学,经济条件宽裕了,加上网络资源日渐丰富,更加喜欢玩电子了。没有单片机课之前,玩的是Arduino.但是Arduino 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里面用的函数库文件都是别人封装好的,直接拿来用罢了。而51单片机是从零基础开始的,相当于造轮子,虽然也是别人研究出来的,但更接近于底层原理,学起来更加系统。由于有基础,所以并不是太难。调试单片机时用到串口调试软件,发现网上有好多。就想着自己能不能也写一个软件。然后就自学了vb.虽然这个开发环境是98年出版的。但是不得不说,微软的东西确实很强大,兼容性没话说。于是就开始了我的编程之路。
1.开发环境搭建
网上下载VB6.0的安装包,建议企业版!安装软件应该没啥问题,装完打开我们的VB6.0

2.软件界面设计

其实很简单,直接把左边的控件拖放到主窗体里就行了,加一些组框可以使界面更整洁

3.代码编写
Dim fasongcishu, jieshoucishu As Integer
Dim fasongzijie, jieshouzijie, jieshouzijie1, fasongzijie1 As Byte

Private Sub Command5_Click()
List1.Clear
StatusBar1.Panels(4).Text = "接收次数:"
StatusBar1.Panels(3).Text = "接收字节:"
StatusBar1.Panels(2).Text = "发送次数:"
StatusBar1.Panels(1).Text = "发送字节:"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Option1.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End If
If Option2.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End If
GetAvailablePorts
Combo1.Text = "COM1"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gBox "串口已经打开"
Else

Dim bote, shuju, tingzhi, jiaoyan, Seting As String
bote = Combo2.Text
shuju = Combo3.Text
tingzhi = Combo4.Text
jiaoyan = Combo5.Text
Seting = bote & "," & jiaoyan & "," & shuju & "," & tingzhi
MSComm1.CommPort = Split(Combo1.Text, "COM")(1)
MSComm1.Settings = Seting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InputMode = 0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Label6.Caption = "串口已经连接"
Shape1.BackColor = RGB(0, 200, 0)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gBox "串口尚未打开"
Else
MSComm1.PortOpen = False
Label6.Caption = "串口已经断开"
Shape1.BackColor = RGB(200, 0, 0)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gBox "串口已经打开,请断开连接再刷新"
Else
GetAvailablePorts
Combo1.Text = "COM1"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gBox "串口尚未连接"
Else

  If Option1.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End If
  If Option2.Value = True Then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End If
Me.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List1.AddItem ("来自计算机:" & Text1.Text)
fasongzijie1 = LenB(StrConv(Text1.Text, vbFromUnicode))
fasongzijie = fasongzijie + fasongzijie1
StatusBar1.Panels(1).Text = "发送字节:" & fasongzijie
fasongcishu = fasongcishu + 1
StatusBar1.Panels(2).Text = "发送次数:" & fasongcishu
Text1.Text = ""
StatusBar1.Panels(5).Text = "发送成功!"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InputMode = 1
MSComm1.InputLen = 0
End Sub

Private Sub GetAvailablePorts()
    Dim i As Integer
    Dim blnNoPort As Boolean
    With Combo1
        .Clear
        '尝试打开COM1到COM16
        For i = 1 To 16
            MSComm1.CommPort = i
            '打开错误陷阱
            On Error Resume Next
            MSComm1.PortOpen = True
            '如果串口被成功打开,则这个串口存在
            If Err.Number = 0 Then
                .AddItem "COM" & i
                .ItemData(.NewIndex) = i
            End If
            Err.Clear
            ' 关闭已打开的串口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 关闭错误陷阱
            On Error GoTo 0
        Next
        blnNoPort = .ListCount = 0
    End With
    If blnNoPort Then
        MsgBox "计算机上没有串行通信接口"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CommData As String
Dim BytReceived() As Byte
     Dim strBuff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事件发生
        Case 2
             Cls
             MSComm1.InputLen = 0     '读入缓冲区全部内容
            strBuff = MSComm1.Input '读入到缓冲区
If strBuff = "" Then
            Else
         If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Then
             BytReceived() = strBuff '如果是二进制接收模式则进行数据处理,否则直接显示字符串
            For i = 0 To UBound(BytReceived)
                 If Len(Hex(BytReceived(i))) = 1 Then
                     strData = strData & "0" & Hex(BytReceived(i)) & " " '如果只有一个字符,则前补0,如F显示0F,最后补空格
                Else                                                    '方便显示观察如: 00 0F FE
                    strData = strData & Hex(BytReceived(i)) & " "
                 End If
            Next
             CommData = strData
             strData = ""
         Else
             CommData = strBuff
         End If

List1.AddItem ("来自单片机:" & CommData)
jieshoucishu = jieshoucishu + 1
StatusBar1.Panels(4).Text = "接收次数:" & jieshoucishu
jieshouzijie1 = LenB(StrConv(CommData, vbFromUnicode))
jieshouzijie = jieshouzijie + jieshouzijie1
StatusBar1.Panels(3).Text = "接收字节:" & jieshouzijie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4.和另外一个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连接通讯

窗体小一点的是我的软件,后面的是某国产软件。对了,在同一台电脑上调试时需要虚拟串口软件

COM2和COM3就是虚拟串口生成的端口。
分别对应我们软件里的串口COM2和COM3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单片机里设置好了串口通讯的参数,连接电脑,用我的软件就可以调试了。最简单的可以控制LED 的亮灭。上位机软件就是这样开发出来的,怎么样,你Get到了吗?

网友A(2019-03-14):
建议试试C#的winfor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C#的winform

VB.NET我也会和C#.NET 差不多。不过我不喜欢C#的对括号{}

网友C:
玩的不错啊,好~~~~~~~~~~

网友D:
很好,楼主赞一个

网友E(2019-10-31):
大佬帮帮我QAQ,我这边直接接收是正常的,但是只要往外发送数据之后,再接收到的就全是16进制了QAQ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B.NET我也会和C#.NET 差不多。不过我不喜欢C#的对括号{}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4 '设定 Com1 用来进行串口通讯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9600 波特率,无校验,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将 Text1 中的字符串写入传输寄存器
'Text2.Text = MSComm1.Inpu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MSComm1.PortOpen = fls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Dim buffer As String '定义 buffer 为字符串
buffer = MSComm1.Input '将接收寄存器中的字符赋值给 buffer
List1.AddItem buffer '将 buffer 的值加入到列表框中显示出来
End Sub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B.NET我也会和C#.NET 差不多。不过我不喜欢C#的对括号{}

CY:
求指点一下,VB做一个通讯,读多功能仪表数据

CY:
读不出来,

CY:
问题出在哪里

CY:
串口2.3脚短接,文本框能显示出发送的指令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Y:
求指点一下,VB做一个通讯,读多功能仪表数据

先用下位機返回數據接收結果,確保數據被正確接收。然後再檢查下位機接收數據處理方法及返回數據

网友H(2020-10-21):
谢谢分享,做些简单应用,不错的

网友I(2021-02-17):
怎么控制小灯亮灭

网友J(2022-04-08):
朋友能发源文件不,比较菜,困难多,谢谢!

网友K:
我只会用VB做计算器

网友L:
串口简单收发不难,难再于多次收发还能稳定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