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hex文件在ISP中打开为什么显示好多F?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15):
只是个表达式而已

网友B:
你是你的设置结果,也可以显示很多0。

那些F或0,都是空白区。

网友C:
机器语言,真的不用管太多

网友D:
放上你的电路,你写的代码,不要在这里光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你的设置结果,也可以显示很多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