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文件中含中文可以生成HEX文件吗?

楼主(2019-03-1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样的中文?应该除了注释可以有中文(不会被编译)?文件名和程序中出现中文编译不会成功的

网友B:
并不能,注释是不算进代码编译的。烧录软件是转译成机器码烧进单片机的

网友C:
KEIL目前只支持英文代码,如果想把汉字保留,需要用注释符注释才可以的。

网友D:
放上你的代码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在做

网友E:
代码中有就不行,不要说是51,光C语言也是不行的.但如果是注释,那就会无视,能过

网友F:
不是注释,你连编译都不过

网友G:
含中文的话应该是编译不过去的,除非放在注释里面,这样才可以生产HEX文件

网友H:
如果只是中文注释,没有问题 ,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忽略。 如果有代码段有中文,编译的时候就通不过。

网友I:
如果你放到一个数组中,用LCD1602与LCD12864是能给你整出来的,你要先说明你到底要放中文做什么?你只要符合C的规则,没有谁挡得了你去生成HEX

网友J:
什么样的中文?应该除了注释可以有中文(不会被编译)?

网友K:
不知你出于什么目的,你既然这么想了,你不妨自己试一试看一看!只有自己动手亲身试过以后才会成长!

网友L:
注释可以有,不算入程序,但程序中不能有

网友M:
可以的,下面这个语句可以:在串口发送函数中使用:printf("单片机");stc15单片机上可以使用这个语句。
可以通过串口助手显示出来。其他的语句就不可以了。

网友N:
我这边注释的话会出现乱码,用的KEIL5,汉字转成“??”了,但是不影响程序运行,可以正常编译,只是你自己看不了,可以写拼音,楼主最好还是写英文吧,多学学英语以后用处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这边注释的话会出现乱码,用的KEIL5,汉字转成“??”了,但是不影响程序运行,可以正常编译,只是你自 ...

出现乱码一般是在别的电脑上打开才出现的吧,应该是两个电脑编译软件选择的文字编码方式不同或者是版本差异造成的

网友P:
中文是编译不过去的,除非放在后面注释里面,这样才可生成.HEX文件,记得新建完工程勾选下生成HEX80那个选项

网友Q:
当然不行啦,只有数字和字母才行呢

网友R:
不能,KEIL不支持中文

网友S:
注释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T:
不能含中文,除非是注释掉了的

网友U:
const char code hello[] = "你好";
什么问题也没有。文件名用中文也没问题

网友V:
不管什么文字,对单片机来说都是2进制的数,要想在程序中使用,必须符合编程语言的规范,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文字,符合要求就能使用。具体到编译器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能超出规定。

网友W:
如果注释里有中文不会影响代码,否则不能被编译

网友X:
不可以,不会英文可以拼音代替就是不能用中文

网友Y:
有两种方法  用相应的IDE(例如:keil)创建一个工程,然后将该C语言文件中的代码复制到工程中的目录下。然后使用keil 对该工程进行编译。这样就可以得到hex文件  使用相应的编译器,一步一步的编译。  不推荐第二种方法因为,单独使用编译器编译需要很多麻烦的步骤,还有可能会出错。直接使用IDE会更加方便省去很多麻烦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