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数码管无法动态扫描

楼主(2019-03-14):
我按此电路做了1.8寸共阳的数码管6个,就是不能动态扫描显示数字,不知道怎么回事,用过网上基本所有可用的代码都不行,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你需要把程序工程和仿真工程都发出来才能帮你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你这样的描述是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B:
一个数码管,搞什么动态扫描。再说了,网上一大把的例子,不知道去看一下!

网友C:
这和程序电路有关不能乱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