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芯片烧录,一直检测单片机

楼主:
第一次使用stc-isp烧录,一直检测单片机,芯片型号STC12C2052AD,电源是先点下载再接的正极,板子情况与stc界面设置如下
之前刚接上电的时候三个灯都闪,过一会儿只亮第三个接收指示灯
求解惑,要deadline了,谢谢大家

网友A(2019-03-15):
烧录要冷启动的
先点下载 再重连下负极试试

网友B:
这个真不难,多玩几次就好了,再搞不定上宏晶官网去看一下教程

网友C:
检查断电是否彻底

~~~~~~~~~~~

网友D:
这个单片机我也用过,你检查一下复位,还有下店的时候芯片是不是还有供电,然后还不行的话,你直接照着最小系统的图把单片机拿下来用usb转串口下载,然后放回去。最小系统搭建挺方便的,要不你先不搭建,直接用个usb转串口接着tx和rx试一下

网友E:
接口重接下,此类问题较多,单片机电源断开,再接通。

网友F:
是不是没插紧啊

网友G:
下载程序前, 先把电池供电断开,点击下载按钮后,再接上电池供电。 STC的片子串口下载握手只在冷启动瞬间有效。

网友H:
你断开电池后量一下5伏电压,看有几伏,有些串口也可以供电的,你这看着像是串口有供电,有的话把那脚断开

网友I:
点击烧录之后把vcc拔了,然后再接上,就行了

网友J(2020-04-18):
兄弟你改好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驱动装了,芯片也选的对的,也冷启动了,就是一直在检测单片机,下载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