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单片机8路ds18b20温度采集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8路温度采集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XNUM 8 //定义最多有8个 DS18B20

sbit DQ=P2^3;    //定义DS18B20总线端

sbit RS=P2^0;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RW=P2^1;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E= P2^2;         //液晶端口控制线端口定义

sbit keyenter =P3^2;  //功能按键
sbit keyup    =P3^3; //报警温度加键
sbit keydown  =P3^4; //报警温度减键

sbit led=    P1^6;          //亮灯报警
sbit buzzer= P1^7;          //蜂鸣器报警控制脚

unsigned char code lcd0[]={"SEARCH ROMING..."};
unsigned char code lcd1[]={"SEARCH ROM OK!"};
unsigned char code lcd2[]={"THE TOTAL IS:"};
unsigned char code lcd3[]={"NO.[ ]:"};
unsigned char code lcd4[]={'0','1','2','3','4','5','6','7','8','9','.',0xdf,0x43,' '};
unsigned char code setinfo[]={"SET ALARM POINT:"};
unsigned char code pointinfo[]={"ALARM:"};
signed char tempalarm=0;

//0xdf在1602中是“℃”符号的左上角那个圆,0X43是大写的"C" 他们一起构成了”℃“这个符号

unsigned char dat[6];//用来显示温度的参数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negetiveflag=0,temp_over,t;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i;
bit keyflag=0;
idata unsigned char al[MAXNUM];
idata unsigned char ID[MAXNUM][8];

signed char alarm=30; //默认为30摄氏度报警

/***********************液晶模块**********************************/
void delaylcd(void)//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y;
        for(y=0;y<250;y++);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delaylcd();
    RS=0; //RS为1 写命令
    RW=0;
        E=0;
        E=1;
    P0=com;
           E=0;
        delaylcd();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液晶写数据函数
{
        delaylcd();
        RS=1;   //RS为1 写数据
        RW=0;
        E=0;
        E=1;
        P0=dat;
        E=0;
        delaylcd();
}
void lcdinit(voi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01); //液晶清屏
        LCD_write_com(0x38); //1602”功能设置命令字“ 显示2行 每行字体用5*8 ASCII显示        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控制,开始显示,不显示游标,游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0x06); //输入方式为增量输入,不移屏幕
}

/************************ds18b20模块****************************/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延时 程序 一次8+6(进出)=14us
{
        while(n--);
}

void reset(void)  //ds18b20初始化复位操作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nu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nu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nus(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nus(5);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DS18B20 写一位 操作
{
          DQ = 0;
        _nop_();
    _nop_();
        DQ = dat&0x01;
    delay_nus(5);
        DQ = 1;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
        for (i=8; i>0; i--)
        {
                j=dat&0x01;
                  write_bit(j);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_2bit(void)//读二位 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2;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01;
                delay_nus(4);
        }
        return(dat);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读一个字节 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nus(4);
        }
        return(dat);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i=0;
        for(j=0;j<n;j++)
        {
                for(i=0;i<120;i++)
                {
                        _nop_();
                }
        }
}
/*******************************************************************************
* 函 数 名         : read_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某一个DS18B20的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read_temp(unsigned char num_data)//读取温度 子程序 参数表示读第几个传感器
{
        unsigned char f;
        reset();                 //DS18B20复位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过ROM号命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nms(2000);//等待温度转换完
        reset();
        write_byte(0x55);//发送匹配ROM号命令
        for(f=0;f<8;f++) //一个ROM为8位
        {
                write_byte(ID[num_data][f]);//发匹配ROM
        }
        delay_nus(100);
        write_byte(0xbe);//发送读温度命令
        delay_nus(100);
        temp_l=read_byte();
        temp_h=read_byte();
}
/*******************************************************************************
* 函 数 名         : temp_convert
* 函数功能                   : 将读取到的温度转换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emp_convert(void)//温度转换
{
        negetiveflag=0;          //温度的符号标志位
        negetiveflag=temp_h&0x80;
        if(negetiveflag)   //温度为负
        {
                negetiveflag=1;         //温度为负,温度标志位为1
                temp_h=~temp_h;
                  if(temp_l==0)
                {
                         temp_h++;  //若低8位全为0且温度为负,取补时就要向高位进1
                }
                  temp_l=~temp_l+1;         //若温度为负,则求温度的绝对值(补码)
        }
        temp_h<<=4;
        temp_l>>=4;                         //去除温度的小数部分
        temp_over=temp_h|temp_l;  //留下8位的温度整数部分
        tempalarm=temp_over;
        if(negetiveflag==1)
        {
                 tempalarm=tempalarm*(-1);
        }
}

/*******************************************************************************
* 函 数 名         : search_cartoon
* 函数功能                   : 搜索ROM动画的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earch_cartoon(void)//搜索ROM动画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液晶第一行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lcd0[i]); //显示"SEARCH ROMING..."字符
        }
        LCD_write_com(0xc0);//液晶第二行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0xff);//显示类似进度条的黑点
                delay_nms(num*80);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alarm_normal
* 函数功能                   : 显示报警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_alarm_normal(signed char alarm_data)//显示报警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datx[6]={0};
        data_b=alarm_data;
        negetiveflag=0;                  //默认报警温度为正

    LCD_write_com(0x80);
        for(l=0;l<6;l++)
        {
                LCD_write_data(pointinfo[l]);         //显示"ALARM:"字符
        }

        if(alarm_data>=0)
        {
                data_b=alarm_data/100;//显示报警温度百位
        }
        else
        {
                negetiveflag=1;                        //报警温度为负
                alarm_data=alarm_data*(-1);//变成正温度
        }

        data_temp=alarm_data%100;//对100取余,也就是十位数和个位数

        datx[0]=data_temp/10;//十位
        datx[1]=data_temp%10;//个位
        datx[2]=13;//空格符号
        datx[3]=13;//空格符号
        datx[4]=11;//摄氏度符号
        datx[5]=12;//摄氏度符号

        LCD_write_com(0x88);

        if(negetiveflag==1)
        {
                LCD_write_data(0x2d);//显示"-"  “负号”
        }
        else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如果大于0就显示百位数,否则百位数就显示“负号”
        }

        for(l=0;l<6;l++)//显示报警值和摄氏度符号
        {
          LCD_write_data(lcd4[datx[l]]);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total
* 函数功能                   : 显示报警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_total(void)          //显示搜索到的DS18B20传感器数目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第一行地址
    for(i=0;i<14;i++)
        {
                LCD_write_data(lcd1[i]);        //显示"SEARCH ROM OK!"字符
        }
        LCD_write_com(0xc0);//第二行地址
    for(i=0;i<13;i++)
        {
                LCD_write_data(lcd2[i]);   //显示"THE TOTAL IS:"字符
        }
        LCD_write_data(lcd4[num]);
        delay_nms(2000);
        lcdinit();                                        //清屏,准备显示温度
        display_alarm_normal(alarm);//显示报警温度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ds18b20
* 函数功能                   : 显示编号为i的DS18B20的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_ds18b20(i)//显示编号为i的DS18B20的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
        data_b=temp_over/100;//百位
        data_temp=temp_over%100;
        dat[0]=data_temp/10;//十位
        dat[1]=data_temp%10;//个位
        dat[2]=13; //空格
        dat[3]=13; //空格
        dat[4]=11; //摄氏度符号
        dat[5]=12; //摄氏度符号

        LCD_write_com(0xc0);
        for(l=0;l<7;l++)
        {
                LCD_write_data(lcd3[l]); //显示"NO.[ ]:"字符
        }
        LCD_write_com(0xc4);
        LCD_write_data(lcd4[++i]);// 依次显示"NO.[ ]:"字符串[ ]里的内容12345678
        LCD_write_com(0xc8);

        if(negetiveflag==1)
        {
                LCD_write_data(0x2d);         //如果温度为负,显示“—"负号
        }
        else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           //如果温度为正,显示温度百位
        }

        for(l=0;l<6;l++)
                LCD_write_data(lcd4[dat[l]]);        //显示温度的十位和个位
        delay_nms(1000);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alarm
* 函数功能                   : 显示 报警温度调节  的部分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_alarm(signed char alarm_data)//显示报警温度
{
        unsigned int data_b,data_temp,l;
        data_b=alarm_data;
        negetiveflag=0;
        if(alarm_data>=0)         //报警温度大于0
        {
         data_b=alarm_data/100;//百位
        }
        else                                //报警温度小于0
        {
         negetiveflag=1;        //温度符号标志位
         alarm_data=alarm_data*(-1);//变成正温度
        }

        data_temp=alarm_data%100;//对100取余,也就是十位数和个位数

        dat[0]=data_temp/10;//十位
        dat[1]=data_temp%10;//个位
        dat[2]=13;//空格符号
        dat[3]=11;//摄氏度符号
        dat[4]=12;//摄氏度符号

        if(keyflag==1)//刚刚进入设置报警温度
        {
            lcdinit();
                LCD_write_com(0x80);//第一行地址
            for(l=0;l<16;l++)
                {
                        LCD_write_data(setinfo[l]);        //显示"SET ALARM POINT:"字符
                }

                LCD_write_com(0xc0);//第二行地址
                for(l=0;l<8;l++)
                {
                        LCD_write_data(pointinfo[l]); //显示"ALARM:"字符
                }
        }

        LCD_write_com(0xc7);

        if(negetiveflag==1)                  //报警温度小于0
        {
                LCD_write_data(0x2d);//显示"-"  “负号”
        }
        else                                          //报警温度大于0
        {
                LCD_write_data(lcd4[data_b]);//如果大于0就显示百位数
        }

        for(l=0;l<5;l++)//显示报警值和摄氏度符号
        {
          LCD_write_data(lcd4[dat[l]]);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alarm
* 函数功能                   : 自动搜索ROM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earch_rom(void)//搜索ROM
{
        unsigned char k=0,l=0,chongtuwei=0,m=0,n=0;
        unsigned char s=0;
        unsigned char zhan[MAXNUM];
        unsigned char ss[64];        //用来存放ROM,共m=8行,n=8列,一个RONM存放一行(即8位)
        do
        {
                reset();
                write_byte(0xf0);  //发送搜索ROM命令
                for(m=0;m<8;m++)  //
                {
                        for(n=0;n<8;n++)
                        {
                                k=read_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s>>=1;
                                if(k==0x01)//01  有器件相连,在此为数据为上它们的数据为0
                                {
                                        write_bit (0);
                                    ss[(m*8+n)]=0;
                                }
                                else if(k==0x02)//01  有器件相连,在此为数据为上它们的数据为1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
                                else if(k==0x00)//00  有器件相连,在此为数据为上它们的数据发送冲突即就有1也有0
                                {                                //如果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zhan[l])
                                        {
                                                write_bit (0);
                                                ss[(m*8+n)]=0;
                                                zhan[++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ss[(m*8+n)]&0x01)<<7);
                                                write_bit (ss[(m*8+n)]);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l=l-1;
                                        }
                                }
                                else
                                {
                                        goto loop;
                                }
                        }
                        ID[num][m]=s;
                }
                num++;
        }
        while(zhan[l]!=0&&(num<MAXNUM));
loop:
        search_cartoon();
        display_total();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0,t=0;
        delay_nms(50);
        IT0=0;
        EX0=1;
        EA=1;

    search_rom();//搜索ROM并且存储,把18B20的每一个ROM读取出来,方便下次调用

        reset();

        while(1)
        {
                if(keyflag==0)
                {
                          for(i=0;i<num;i++)        //每一个 ds18b20 循环显示
                          {
                                        if(keyflag==1) break;
                                        read_temp(i);   //读编号 i 的ds18b20 的温度
                                        if(keyflag==1) break;
                                        temp_convert(); //调用温度转换
                                        if(keyflag==1) break;
                                    if(tempalarm>alarm)//报警判断
                                        {
                                          for(t=0;t<3;t++)
                                          {
                                                   buzzer=0;//打开报警蜂鸣器
                                                 led=0;   //打开报警指示灯
                                                 delay_nms(100);
                                                 buzzer=1;//关闭报警蜂鸣器
                                                 led=1;   //关闭报警指示灯
                                                 delay_nms(100);
                                          }
                                        }
                                display_ds18b20(i);//显示 编号 i 的温度
                      }
                }

                else//设置按键按下 进行按键扫描动作
                {
                   display_alarm(alarm);
                   keyflag=0;
                   while(1)
                   {
                            if(keyenter==0&&keyflag==0)//进入设置以后,再按设置按键,就退出设置,重新显示每一个通道温度
                                {
                                  delay_nms(200);
                                  if(keyenter==0)
                                  {
                                        while(keyenter==0);
                                        lcdinit();
                                        display_alarm_normal(alarm);//显示报警温度
                                        break;//退出按键扫描
                                  }
                                }
                        if(keyup==0)//
                                {
                                  delay_nms(200);
                                  if(keyup==0&&alarm<125)
                                  {
                                         alarm++;//报警温度加1
                                  }
                                  display_alarm(alarm);
                                }
                   if(keydown==0&&alarm>-55)//
                                {
                                  delay_nms(200);
                                  if(keydown==0)
                                  {
                                        alarm--;//报警温度减1
                                  }
                                  display_alarm(alarm);
                                }
                                delay_nms(50);
                   }
                   EX0=1;
                }

        }//while(1)结束
}

void key_init0(void) interrupt 0
{
        if(keyenter==0)
        {
          delay_nms(10);
          if(keyenter==0)
          {
                  EX0=0;
                keyflag=1;
          }
        }

}

网友A(2019-05-09):
请问有没有联系方式,或者你加我qq943120061,想请教问题,谢谢

网友B:
垃圾,骗人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