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inux-4.1.15测试手册v2.0(3)

楼主(2019-03-15):
【接上一章节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inux-4.1.15测试手册v2.02)】

2.16  SPI测试(ECSPI1)
  【测试说明】:采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测试。
  【接口标识】:SPI1/2
  【系统设备】:/dev/spidev0.1
测试操作
  短接J7的7和9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
/my-demo/gcc-linaro-5.3-arm/spidev_test.out -D /dev/spidev0.1

=====> 输出信息: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2.17  SPI测试(ECSPI2)
  【测试说明】:采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测试。
  【接口标识】:SPI1/2
  【系统设备】:/dev/spidev1.0
测试操作
  短接J7的8和10管脚。
  执行测试指令
=====> 输入指令:
/my-demo/gcc-linaro-5.3-arm/spidev_test.out -D /dev/spidev1.0

=====> 输出信息: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指令后,应用输出如上类似信息即正常。

2.18  Watchdog 超时复位测试
  【测试说明】:开启看门狗,并等待看门狗超时,产生复位。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dev/watchdog
测试操作
  运行看门狗程序:
=====> 输入指令:
/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10 15 1

=====> 输出信息:
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10, sleep: 15, test: write)
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10 seconds
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10 seconds
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10 seconds
测试结果
  运行测试命令10秒后,WatchDog超时,系统被复位。会在终端看到系统重新启动输出的信息类似如下:
U-Boot 2016.03-svn351 (Jan 25 2019 - 10:13:51 +0800)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5 996 MHz (running at 792 MHz)
CPU:   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 grade (-20C to 105C) at 48C
Reset cause: WDOG
Board: MYZR i.MX6 Evaluation Kit
Model: MY-IMX6-EK200-6Q-1G

2.19  Watchdog 喂狗测试
  【测试说明】:开启看门狗,并使应用程序喂狗。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dev/watchdog
测试操作
  运行看门狗程序,并设置超时时间为4秒,喂狗间隔时间为2秒:
=====> 输入指令:
/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4 2 1 &

=====> 输出信息:
[1] 1026
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4, sleep: 2, test: write)
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4 seconds
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4 seconds
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4 seconds

2.20  RTC 测试
  【测试说明】:读取并设置时间,断电重启后检查时间是否正确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sys/class/rtc/rtc0/
测试操作
  1. 断电重启设备,查看当前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
=====> 输入指令:
date

=====> 输出信息:
Tue Sep 25 22:47:03 UTC 2018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 输出信息:
Tue Sep 25 22:47:18 2018  0.000000 seconds
  3. 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 输入指令:
date -s "2019-01-14 12:34:56"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4:56 UTC 2019
  4.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w
测试结果
  1. 断电重启评估板,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
=====> 输入指令:
date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6:22 UTC 2019
  2.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输入指令:
hwclock

=====> 输出信息:
Mon Jan 14 12:36:40 2019  0.000000 seconds
可以看到我们得到的时间与设置的时间基本相同。

2.21  WakeAlarm 唤醒测试
  【测试说明】:设定 wakealarm 事件,之后使系统进入睡眠,等待 wakealarm 事件唤醒。
  【接口标识】:无
  【系统设备】:如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测试操作
  1. 设定 rtc1,使 10 秒后产生 wakealarm 事件
=====> 输入指令:
echo +10 >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2. 使设备进入睡眠
=====> 输入指令: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 输出信息: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测试结果
  1. 可以看到开发板的除电源指示灯以外的 LED 都灭了。
  2. 10秒内 LED 的状态又恢复了,并且系统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90.667 msecs
PM: suspend devices took 0.090 second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86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72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shutdown
CPU2: shutdown
CPU3: shutdown
En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is up
CPU2 is up
CPU3 is up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40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14 msecs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760.379 msecs
PM: resume devices took 0.760 seconds
Restarting tasks ... done.

2.22  音频播放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播放音频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播放功能。
  【接口标识】:EAR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把耳机插入开发板的“EAR”口。
  执行测试命令:
=====> 输入指令:
aplay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输出信息:
Playing WAVE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Stereo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音频设备输出的声音。

2.23  音频录音测试
  【测试说明】:通过录音并播放录音文件验证评估板的音频录音功能。
  【接口标识】:MIC
  【系统设备】:wm8960-audio
测试操作
  1. 把带MIC的耳机插入开发板的“MIC”口。
  2. 执行录音命令:
=====> 输入指令:
arecord -d 5 -f S16_LE -t wav foobar.wav

=====> 输出信息:
Record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
  3. 播放录音
=====> 输入指令:
aplay foobar.wav

=====> 输出信息:
Playing WAVE 'foobar.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Mono
测试结果
  执行上面的测试命令后会听到播放的录音。

【下章节为明远智睿MY-IMX6-EK200 Linux-4.1.15测试手册v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