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单片机数码管从1到100,但是只有百位能亮其他位不亮

楼主(2019-03-1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uchar aa,bai,shi,ge,temp;
uint z;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之程序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display(bai,shi,ge);

                        }
                    }
}
void init()
{
        wela=0;
        dula=0;
        temp=0;
        TMOD=0x01;
        TH0=(63556-50000)/256;
        TH0=(6355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3556-50000)/256;
        TH0=(63556-50000)%256;
        aa++;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z;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显示1-100变化的子程序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防止造成数据混乱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防止造成数据混乱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

网友A:
你的delay延时程序有问题,for(x=z;x>0;x++)和 for(y=z;y>0;y++)语句中分别应该是x--和y--,而不应该是x++和y++。话又说回来,累加到溢出=0应该也行吧,但你的x、y又是unsigned int型,这个延时也太长了吧

网友B:
定时器设置有错误、延时函数有错误、显示程序位置错误。改好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isplay();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uchar bai,shi,ge,temp,temp1;
uchar aa;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之程序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2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        =temp%10;
                }
                display();
        }
}

void init()
{
        wela=0;
        dula=0;
        temp=0;
        temp1=0;
        TMOD=0x01;
        TH0=(63556-50000)/256;
//        TH0=(63556-50000)%256;
        TL0=(6355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3556-50000)/256;
//        TH0=(63556-50000)%256;
        TL0=(63556-50000)%256;
        aa++;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           //显示1-100变化的子程序
{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2);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2);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2);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设置有错误、延时函数有错误、显示程序位置错误。改好了。
#include

不错不错,这才是负责任的回答!楼主记得打偿黑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