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一个智能家居系统不知道51单片机够不够用

楼主(2019-03-15):
想整一个智能家居系统,不知道51够不够用,实现的功能是:智能窗帘,智能室内照明灯,可根据室内光亮程度自主调节,烟雾和温度报警,并发送短信给手机,想在手机上做一个小软件,手机蓝牙直接控制家用电器
不知道这些功能51能不能实现,希望看到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 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B:
51单片机肯定是行的,蓝牙,WiFi模块都行,不知道你的程序能不能跟上

网友C:
智能家居整体系统一般都做成模块形式,然后多个模块通过有线或无线进行通信。理论上只要其他芯片能实现的功能,51也都能够实现,但51不但速度慢、功能太过于单一,没有内部集成ADC、SPI、IIC接口等,大量的程序编译不说,还需要增加很多外围电路,所以.....

网友D:
用宏晶的也是一个道理,现在宏晶有高速,多用端口的,操作则是基于51。如是要性价比的好的就用台系芯片,义隆,松翰等,就看你能否玩转台系芯片。

网友E:
所谓够不够是你对51单片机的内存有多大,心里还没有个底。建议你先去看一下51的规格书或者找别人要一份51开发板全系统运行的代码看一下。51单片机不是你想的那么渺小。再不济,你可以选择宏晶的单片机。摆平你说的那些功能跟玩儿似的

网友F: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G:
需要的外设比较多,还是推荐直接上STM32

网友H:
可以的,但功能和性能可能会不太好

网友I:
只要不是处理声音、图片、视频,51单片机是最合适的。不建议用stm32。原因如下:
1、只要不是处理声音、图片、视频,51与stm32都能胜任。51程序更简单容易实现。
2、对于智能家居系统,模拟电路部分才是重点,51单片机使用5V电压更加适合运算放大器、MOS管等模拟电路,stm32使用3.3v电压太低。
建议使用STC8系列单片机,12位高速ADC,ADC参考电压有独立接口,该有的接口都集成了,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家居整体系统一般都做成模块形式,然后多个模块通过有线或无线进行通信。理论上只要其他芯片能实现的功 ...

那推荐用啥呢?arm,stm32学还来的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宏晶的也是一个道理,现在宏晶有高速,多用端口的,操作则是基于51。如是要性价比的好的就用台系芯片,义 ...

这个我都不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
1、51单片机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2、光照检测可以采用 BH1750,光照太强,自动关窗

好的,谢谢啊,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肯定是行的,蓝牙,WiFi模块都行,不知道你的程序能不能跟上

你的意思是程序的什么要跟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不是处理声音、图片、视频,51单片机是最合适的。不建议用stm32。原因如下:
1、只要不是处理声音、图 ...

谢谢啦,我就是觉得32我这短时间也学不来了,才想着用51做的,行,这下心里多少有点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