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用电脑与电路板通讯,采集数据,求各位大神们出个主意,谢谢!

楼主(2019-03-15):
我有块电路板,主要功能是采集球团压力信号,测出峰值,一组60个球团,做完一组实验后,向打印机发送信号,打印数据。
现在问题是我想用电脑与电路板进行通讯,将压力力值峰值数据实时传送到电脑里(做了一次实验传送一个力值数据),大神们路过给点建议,解决办法或思路,谢谢啦!电路板右上角J7是给打印机的信号接口,右下角J4是力传感器接口

电路板图片

电路板图片

网友A:
你也缺太多的知识,循序渐进吧。

网友B:
串口通信,但你上位机怎么搞

网友C:
与电脑通信可以通过口串口RS232进行,你的电路板没有RS232电平转换的模块,首先要搞这块一个RS232的通讯模块。另外你单片机里要做通讯程序,上位机可以使用串口通讯助手或者自己编一个程序。如果使用通讯串口的话,波特率、数据位与停止位要配成和你单片机上的一致。

网友D:
这个难度太大不是菜鸟能够做的,主要是你的电路板传输的数据是怎么定义的根本不知道,就算你读到了数据你也看不懂。比较靠谱的方法是:自己设计一个电路将压力传感器信号转换成0-2.5V或0-5V信号,再用单片机ADC采集这个信号,峰值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只要能够采集到的信号剩下的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