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网关+子设备STM32代码

楼主(2019-03-15):
LORA 网关 代码

/******************************************************************
* 文件:main.c
* 功能:主函数入口
* 日期:2018-02-16
* 作者:zx
* 版本:Ver.1.0 | 最初版本
*
* Copyright (C) 2017 zx.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Delay.h"
#include "ADC/ADC.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NVIC/NVIC.h"
#include "IIC/IIC.h"
#include "OLED/OLED.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NetWork.h"
#include "TLink.h"
#include "SPIx/SPIx.h"
#include "SX1278/SX1278.h"
#include "NodeBus.h"

DeviceSta_Strcture device = {0};
DeviceBlock 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2];

int main(void)
{
    u8 i = 0;

        /*初始化各外设*/
    initSysTick();
        initADC();
    initUART();
    initUART2();
        initLED();
        initIIC();
    initOLED();
    initSPIx(SPI2);
    initSX1278();

        initNVIC(NVIC_PriorityGroup_2);//开启UART2的接收和空闲中断

        formatScreen(0x00);//清屏

    /*打印ESP8266启动信息到OLED*/
    if(initESP8266()!=0)
    {
        showString(0,0,"init ok!",FONT_16_EN);
    }else
    {
        showString(0,0,"init error!",FONT_16_EN);
    }
    if(connectAP(SSID,PWD)!=0)
    {
        showString(0,2,"conn ap ok!",FONT_16_EN);
    }else
    {
        showString(0,2,"con ap error!",FONT_16_EN);
    }
    if(connectTlink()!=0)
    {
        showString(0,4,"conn TLink ok!",FONT_16_EN);
    }else
    {
        showString(0,4,"conn TLink no!",FONT_16_EN);
    }

    Delay_ms(1000);//让数据保持一段时间
    formatScreen(0x00);
    showCNString(32,0,"风媒电子",FONT_16_CN);
    showString(0,2,"Hum :",FONT_16_EN);
    showString(0,4,"Temp:",FONT_16_EN);
    showString(0,6,"Lux :",FONT_16_EN);
    while (1)
    {
        /*数据采集显示*/
        if(++i>30)
        {
            i = 0;

                        sendMasterAsk(SLAVE1_ADDR,OP_R_SENSOR,PRAM_R_ALL);//主机发送指令
                        receiveSlaveAck(SLAVE1_ADDR,OP_R_SENSOR,PRAM_R_ALL,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接收从机数据
                        Delay_ms(100);
                        while(receiveSlaveAck(SLAVE1_ADDR,OP_R_SENSOR,PRAM_R_ALL,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FRAME_OK && ++i<10)//等待从机响应
                        {
                                Delay_ms(100);

                        }
                        i = 0;

            device.Humidity = 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SLAVE1_ADDR].Humidity;
            device.Temperature = 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SLAVE1_ADDR].Temperature;
            device.Lux = DeviceBlock_StructureArray[SLAVE1_ADDR].Lux;

                        showNumber(40,2,device.Humidity,DEC,3,FONT_16_EN);
            showNumber(40,4,device.Temperature,DEC,3,FONT_16_EN);
            showNumber(40,6,device.Lux,DEC,4,FONT_16_EN);
            sendDeviceStatus(&device);
        }

                toggleLED();
                Delay_ms(100);
    }
}

网友A:
请问,这个工程lora网关部分所用的开发板,是自己做的电路板,还是哪种型号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