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接法问题,要加电阻吗

楼主(2019-03-15):
可以像图上那样直接吗? 光敏电阻一头接电源,另一头接ADC的输入口,中间要不加个电阻什么的?
如果要加,加个多大的电阻呀?

网友A:
要加要加,而且一般都是K级的

网友B:
你想下、再计算一下,加与不加,你的取样点的电压是如何变化的?能不能达成你的目的?

网友C:
接法如图:

楼主:
淘宝的光敏电阻,差别太大了,试了十几个,找到二个近似的最大40K,最小几百欧,加个15K的电阻,应该可以了吧?
加10K的可以吗???

楼主:
这就可以了吧???????

网友D:
要看采样电压的范围

楼主:
和单片机接的同一个电源.用的18650电池.最后4.2最低3.0V

网友E:
要加,一定要加

网友F:
正常来说要加,要看个人情况

网友G:
要加下拉的电阻的。

网友H:
我平时用加1K 电阻

网友I:
一般来说是要加的 加1K至10K之间的电阻就好  这样是结果更加准确一点

网友J:
1到10K就可以了

网友K:
不加电阻分压,采样口只能接在电源正或者地上,采的都是定值,如何实现采样?

网友L:
光敏电阻需要和定值电阻串接,接到电源和地线,然后采集中间节点的电压,这个电压会随着光照不同而变化

网友M:
引用 楼主:
淘宝的光敏电阻,差别太大了,试了十几个,找到二个近似的最大40K,最小几百欧,加个15K的电阻,应该可以了吧?
...

光敏电阻本来就分大小

网友N(2020-04-20):
接电源可以分压,为什么5V电压处改接喇叭,测喇叭的电压达不到分压的效果呢

网友O:
加不加分压电阻取决于你的电压采样范围,加多大取决于你的电源和你的光敏电阻的电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