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AP15F2K61S2单片机水质检测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3-15):
本系统由前级采集电路和运算放大电路等信号处理模块,A/D转换模块和数据显示模块三部分组成。单片机模块以STC15F60S2为核心,利用PH传感器检测液体PH值,超声波传感器检测水位。本系统主要实现PH值测量,液位情况测量和电压测量三个功能,经过最终级联、调试,结果表明,PH值测量误差低于0.3,液位测量误差低于1mm,因此达到很高的准确度,各项指标均优于题目要求。

系统方案1.1  PH传感器选择
【方案一】采用无温度检测的PH传感器
该方案电路简单,易于实现,但是在温度变化大的情况下,易受温度影响,测量值波动较大,误差较大不易修正。
【方案二】采用自带温度监测的PH传感器
该方案克服了环境温度与液体温度相差较小时,PH检测误差较小,易于检测,稳定性好,误差易于修正。
【方案三】采用液体温度检测与PH传感器相结合
该方案电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可实现性不大,稳定性不高。
考虑到电路的稳定性及可实现性,我们选择方案二。
1.2  液位测量选择
【方案一】光电监测
该方法对于定位测量效果好、精度高。但不适合对水位高度的测量,无法实时检测液面高度。
【方案二】超声波监测
此方法测量时间短,对实时测量液面精度高。测量范围取决于高频脉冲的频率及声波的大小,对于近距离测量精确都高,价格实惠。
【方案三】平行导线线迹测量
此方法测量精度高,但测量范围小、易沾被测物,不适合强酸性或强碱性液体测量。
考虑到测量精度和系统的可行性,我们选择方案二。
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2.1
水情信号处理的分析
2.1.1 PH值处理的分析
本系统利用PH传感器检测液体酸碱度。PH检测电路由前置120dB缓冲放大部分与后级高增益部分构成。本模块的PH检测采取TLC4502进行放大。最终系统将输出信号与标准信号源的输出值进行比较,得出PH值,并计算出相对精度。
2.1.2 液位处理的分析
采用超声波传感器对水和白醋、纯净水进行液位检测,运用TI公司的高速比较器TL047对前级放大电路输出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超声波发射装置发出超声波,根据接收器接到超声波时的时间差就可以知道距离。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返回信号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340M/S))/2,最后将测量值与系统所得值进行对比,并计算得到相对误差。
2.2 电压检测方法的分析
利用STC15F60S2单片机采用A/D转换电路将输入电压转换成时间(脉冲宽度信号)或频率(脉冲频率),然后由定时器/计数器获得数字值。与万用表所测结果进行对比,并计算精度。

电路与程序设计
3.1
总体方案设计
该水情检测系统由PH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组成。PH传感器用于液体酸碱度测量,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液体高度测量。信号经过前级的放大整形后进入A/D转换,A/D转换后将数据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对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并将结果显示出来。系统总体实现框图如图1.1所示。

3.2 电路设计
3.2.1PH检测电路设计
PH检测电路由前置120dB缓冲放大部分与后级高增益部分构成。本模块的PH检测采取TLC4502进行放大,可有效抑制噪声。本模块采用的温度传感器为热敏电阻,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采用惠斯登电桥保证后续的差分放大时,运算放大器的正反向输入电压值为正值,则在此极限温度下,电桥处于平衡状态,差分放大输入电压差为0。如图3.2所示。

3.2.2液位检测电路
运用TI公司的高速比较器TL047对前级放大电路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同时采用了EM78小型微处理器进行信号转换使其更加准确,并且很好的抑制了噪声干扰。如图3.3所示。

3.3 软件设计
STC15F60S2单片机在该系统主要完成数据计算,功能切换和显示功能。主程序流程图如图3.4所示。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4.1 测试方法与仪器
4.1.1测试方法
1)PH值的测量方法:通过对水和白醋、纯净水进行多次测量,采取TLC4502进行放大,最终将系统的输出信号与标准信号源的输出值进行比较,得出PH值,并计算出相对精度。
2) 液位的测量方法:采用超声波传感器对水和白醋、纯净水进行液位检测,运用TI公司的高速比较器TL047对前级放大电路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如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340M/S)) /2,最后将测量值与系统所得值进行对比,并计算得到相对误差。
3) 电压的测量方法:将万用表测量值与单片机所测值进行对比,得到相对精度。
4.1.2 测试仪器
表4.1   测试仪器

序号

名称型号规格
数量
1
SIGLENT-SDS3053(500M示波器)
1
2
Agileat 33600A(DDS函数信号发生器)
1
3
SUIN-SS3323  (直流稳压源)
1
4
NFC-C1000-1型多功能计数器
1
4.2  测试结果4.2.1 PH值的测量
测量结果:使用信号源输出不同幅度的直流电压信号,记录实际测量值。测试结果如表4.2所示
表4.2   PH测量

待测物

标准PH值
实际PH值
相对误差

水和白醋
2.45
2.90
18.36*10-2
3.42
3.56
4.66*10-2
3.60
3.70
2.77*10-2

纯净水和白醋
3.50
3.40
2.86*10-2
3.90
3.93
0.76*10-2
3.70
3.55
4.05*10-2
结论:向塑料容器中注入若干毫升的水和白醋,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PH值测量并显示,测量偏差远小于0.5;多次向纯净水中注入若干白醋,能在2分钟内稳定显示每次的PH值,同时测量偏差不大于0.1。
4.2.2 液位的测量
不同待测物液位测试结果如表4.3所示。
表4.3  液位测量

待测物

测量距离/mm
实际距离/mm
相对误差
水和白醋
158
153
3.1*10-2
纯净水
120
122
1.6*10-2
结论:向塑料容器中注入若干毫升的水和白醋,在1分钟内完成水位测量并显示,测量偏差不大于5mm;将塑料容器清空,多次向塑料容器注入若干纯净水,在1分钟内稳定显示,每次的水位值偏差不大于2mm。
4.2.3 电压的测量
供电电池的电压测试结果如表4.4所示。
表4.4   电压测量

输入幅度/V

测量值/V
相对误差
3.25
3.24
3.0*10-3
4.98
4.96
4.0*10-3
结论:可以完成供电电池的输出电压测量并显示,测量偏差小于0.01V。
综上所述,本设计已达到要求。
总结
该系统以STC15F60S2为核心测量器件,配合放大电路设计了高精度水情检测系统。经过最终的调试,实现了不同情况下水位、PH值及电压的测量。本系统性能优良,工作可靠,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完全满足题目中所有的指标要求。在设计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电压小于5V时,采用光耦元器件误差较大,当电压高于5V时,应采用A/D转换电路减小误差。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引脚定义
sbit     RX    =  P4^2;
sbit     TX    =  P4^4;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code CharCode1[]="**水情监测系统**";
uchar code CharCode2[]="液位值:";
uchar code CharCode3[]="PH值:";
uchar code CharCode4[]="电压值:";
uchar number0[5];                        //水位值储存
uchar number1[5];                        //PH值储存
uchar number2[7];                        //电压值储存
uchar Test0;                                //标志
uint ad_data1;                                //十位AD值
unsigned int  time=0;
         long S=0;
         bit  flag =0;
ulong distance;                   //距离显示
/*---函数声明---*/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void Timer2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ulong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void IO_Init();                                                                                        //I/O口初始
void LCD12864();                                                                                //LCD初始化显示
void PH_Value();                                                                                //PH监测化
ulong PH_read(long PH);                                                                        //PH值转换
void Voltag_read();                                                                                //电压监测
/*---液位---*/
void Conut(void);
void Distance_Value();                                                                        //液位监测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Timer_Count(void);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ulong datas_Value(long datas);                                                        //数据修正
/*---主函数---*/
void main()
{
          IO_Init();                                                //I/O口初始化
        LCD12864_Init();                                //LCD初始化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 (1)
    {
                        LCD12864();
                        if(Test0==1)
                        {
                                Test0=0;
                                PH_Value();
                                Voltag_read();
                                Distance_Value();
                        }
    }
}
void IO_Init()                //I/O口模式选择
{
        P0M0 = 0x00;P0M1 = 0x00;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P3M0 = 0x00;P3M1 = 0x00;
        P4M0 = 0x00;P4M1 = 0x00;P5M0 = 0x00;P5M1 = 0x00;
          P6M0 = 0x00;P6M1 = 0x00;P7M0 = 0x00;P7M1 = 0x00;
}
void LCD12864()                //LCD初始化显示
{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k=0;
        uchar t=0;
        LCD12864_SetWindow(0,        0);                        //系统名称显示
        while(CharCode1[i]!='\0')
        {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1[i]);
                i++;
                if(i==16)
                {
                        i=0;
                        break;
                }
        }
        LCD12864_SetWindow(1, 0);                        //液位显示
        while(CharCode2[j]!='\0')
        {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2[j]);
                j++;
                if(j==15)
                {
                        j=0;
                        break;
                }
        }
        LCD12864_SetWindow(2, 0);                        //PH值显示
        while(CharCode3[k]!='\0')
        {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3[k]);
                k++;
                if(k==8)
                {
                        k=0;
                        break;
                }
        }
        LCD12864_SetWindow(3, 0);                 //电压值显示
        while(CharCode4[t]!='\0')
        {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4[t]);
                t++;
                if(t==13)
                {
                        t=0;
                        break;
                }
        }
}
void PH_Value()                                                                //PH监测
{
        long PH;
        long datas;
        long num;
        uint i;
        datas=GetADCResult(0);
//        num=datas*(4.5/1.0240);
        num=datas_Value(datas*(4.5/1.024));
        PH=PH_read(num);                                                //PH-Value对比
        number0[0]=PH/1000;                                                 //求十位
        number0[1]=PH%1000/100;                                           //求个位
        number0[2]='.';
        number0[3]=PH%100/10;                                        //求十分位
        number0[4]=PH%10;                                                //求百分位
        LCD12864_SetWindow(2,3);
        for(i=0;i<5;i++)
        {
                if(i==2)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0[i]);
                else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0[i]+48);
        }
}
ulong PH_read(long PH)                                                //PH值转换
{
                long datas;
                if(PH>4242)
                {
                        datas=0;
                }else if(PH>4065)
                {
                        datas=0+(PH-4065)/177.00;
                }else if(PH>3885)
                {
                        datas=1+(PH-3885)/180.00;
                }else if(PH>3709.8)
                {
                        datas=2+(PH-3709.8)/175.20;
                }else if(PH>3532.5)
                {
                        datas=3+(PH-3532.5)/177.30;
                }else if(PH>3354)
                {
                        datas=4+(PH-3354)/178.50;
                }else if(PH>3177.5)
                {
                        datas=5+(PH-3177.5)/176.50;
                }else if(PH>3000)
                {
                        datas=6+(PH-3000)/177.50;
                }else if(PH>2822.5)
                {
                        datas=7+(PH-2822.5)/177.50;
                }else if(PH>2646)
                {
                        datas=8+(PH-2646)/176.50;
                }else if(PH>2467.5)
                {
                        datas=9+(PH-2467.5)/178.50;
                }else if(PH>2292)
                {
                        datas=10+(PH-2292)/175.50;
                }else if(PH>2115)
                {
                        datas=11+(PH-2115)/177.00;
                }else if(PH>1938)
                {
                        datas=12+(PH-1938)/177.00;
                }else if(PH>1758)
                {
                        datas=13+(PH-1758)/180.00;
                }
                else
                {
                        datas=14;
                }
                datas=datas*100;
                return datas;
}
void Voltag_read()                                                        //电压监测
{
        long voltag;
        long datas;
        uint i;
        datas=GetADCResult(1);
//        voltag=datas*(4.5/1.024);
        voltag=datas_Value(datas*(4.5/1.024));
        number1[0]=voltag/1000;                                           //求个位
        number1[1]='.';
        number1[2]=voltag%1000/100;                                //求十分位
        number1[3]=voltag%100/10;                                //求百分位
        number1[4]='V';
        LCD12864_SetWindow(3, 4);
        for(i=0;i<5;i++)
        {
                if(i==1|i==4)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1[i]);
                else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1[i]+48);
        }
}
/*---液位---*/
void Conut(void)
{
        int i;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10;                             //算出来是mm
        S=280-S;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flag=0;
        else
        {
                number2[0]=S/1000;
                  number2[1]=S/100%10;
                  number2[2]=S/10%10;
                  number2[3]=S%10;
                  number2[4]='m';
                  number2[5]='m';
                  LCD12864_SetWindow(1,4);
                for(i=0;i<6;i++)
                {
                        if(i==4|i==5)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2[i]);
                        else
                                LCD12864_WriteData(number2[i]+48);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void Distance_Value()
{
        unsigned int valA;
        delayms(60);
        RX=1;
        StartModule();
    for(valA=7510;valA>0;valA--)
        {
                if(RX==1)
                {
                        Timer_Count();
                }
        }
}
ulong datas_Value(long datas)                                //数据修正
{
        int i;
        long v,sum,value[20];
        for(i=0;i<20;i++)
        {
                value[i]=datas;
                sum+=value[i];
        }
        v=sum/50.00;
        return v;
}
/*---发送ADC结果到PC---*/
/*
void ShowResult(char ch)
{
//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        SendData(GetADCResult(ch));     //显示ADC高8位结果

//   SendData(ADC_RESL);                    //显示低2位结果
}
*/
/*---读取ADC结果---*/
unsigned long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ad_data1=ADC_RES<<2;                                                //因为是10位的AD,因此需要把AD转换后的低8位向高位移动2位
    ad_data1=ad_data1|ADC_RESL&0x03;                        //再把高8位和低2位相加。
        ad_data1=ad_data1/1.024;
    return ad_data1;                                        //返回ADC结果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CLK_DIV &=0xdf;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0x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ff;                 //115200 bps(65536-18432000/4/115200)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0xfb;           //115200 bps(256 - 18432000/32/115200)
    TR1 = 1;
#endif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