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通讯C源程序

楼主(2019-03-15):
以TTL电平来说,总线一直处于高电平,当一个低电平脉冲到来的就表示一帧数据的开始,脉冲宽度=1/波特率 秒。然后接下来8个1/波特率 秒表示8bit数据,低位(bit0)开始发送,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最后保持高电平一个或者两个1/波特率 秒表示停止位(以上以8bit字长举例),RS232电平用负电压表示“1”,正电平表示“0”

下面是源程序,是从网上抄的,里面的编程思想很不错,对define和ACC寄存器利用的非常棒,类似于前面I2C通讯时利用CY寄存器一样,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和硬件相关的C语言编程,可能这就是在做算法的时候,软件优化的一个东西吧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sbit BT_SND =0x96;
sbit BT_REC =0x97;
/**********************************************

IO 口模拟232通讯程序

占用定时器0

**********************************************/

#define F_TM F0

#define TIMER0_ENABLE TL0=TH0; TR0=1;
#define TIMER0_DISABLE TR0=0;

sbit ACC0= ACC^0;
sbit ACC1= ACC^1;
sbit ACC2= ACC^2;
sbit ACC3= ACC^3;
sbit ACC4= ACC^4;
sbit ACC5= ACC^5;
sbit ACC6= ACC^6;
sbit ACC7= ACC^7;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F_TM=1;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PSendChar(unsigned char inch)
{

ACC=inch;

F_TM=0;
BT_SND=0; //start bit
TIMER0_ENABLE; //启动
while(!F_TM);

BT_SND=ACC0; //先送出低位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1;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2;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3;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4;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5;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6;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7;
F_TM=0;
while(!F_TM);

BT_SND=1;
F_TM=0;
while(!F_TM);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
//接收一个字符
unsigned char PGetChar()
{

TIMER0_ENABLE;
F_TM=0;
while(!F_TM); //等过起始位
ACC0=BT_REC;

TL0=TH0;

F_TM=0;
while(!F_TM);
ACC1=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2=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3=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4=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5=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6=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7=BT_REC;

F_TM=0;

while(!F_TM)
{
  if(BT_REC)
  {
   break;
  }
}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return ACC;

}
//检查是不是有起始位
bit StartBitOn()
{
return (BT_REC==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gch;

TMOD=0x02; //定时器1为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0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R0=0; //在发送或接收才开始使用
TF0=0;
TH0=(256-96); //9600bps 就是 1000000/9600=104.167微秒 执行的timer是
      //104.167*11.0592/12= 96,此处一定要和晶振对齐
TL0=TH0;
ET0=1;
EA=1;

PSendChar(0x55);
PSendChar(0xaa);
PSendChar(0x00);
PSendChar(0xff);

while(1)
{
  if(StartBitOn())
  {
   gch=PGetChar();
   PSendChar(gc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