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连接HC-05模块蓝牙控制继电器(e4a安卓代码)

楼主:
夜深了,躺在床上,下床关灯简直就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可是万事难不倒理工男。我可以用手机遥控宿舍的灯。说干就干,我手里有WiFi模块和蓝牙模块,想着仅仅是做一个遥控灯,就用蓝牙模块吧!1:准备工作

HC-05蓝牙模块(右边的是ESP8266WIFI模块,留着下次再用)

Arduino UNO R3电子积木

5V控制220V继电器模块

2:单片机代码编写
int ledPin = 13; // LED is connected to digital pin 13
    char m;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 OUTPUT); // 设置ledPin对应的管脚13为输出
}

void loop()  // run over and over again
{    if(Serial.available() > 0)
  {
    m=Serial.read();
if (m == '1')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点亮小灯
Serial.println("LED IS OPENING");}
else if (m == '2')
{digitalWrite(ledPin, LOW); //点亮小灯
Serial.println("LED IS CLOSED");}
}
}

3:蓝牙模块调试

其中TXD连TXD;RXD连RXD。用USB转串口工具连接到电脑上
设置主从动模式,设置蓝牙名称和密码调试结果如上图;

4:将继电器和蓝牙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上

5:手机APP的开发

用的E4A中文安卓编程,只学了一天就能做些简单的APP了;
下面是代码;
    变量 编辑6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6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7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7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8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8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9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9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0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0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1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1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2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2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3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3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4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4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5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5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6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6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7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7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8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8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19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19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20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20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21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21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22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22 为 文本型
        变量 编辑23 为 逻辑型
        变量 文本23 为 文本型
        变量 临时文本 为 通用型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高级列表框1.清空项目()
        蓝牙1.搜索设备()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发现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地址 为 文本型,是否已配对 为 逻辑型)
        如果 是否已配对 则
                高级列表框1.添加项目("",名称 & "(已配对)",地址,"","")
        否则
                高级列表框1.添加项目("",名称,地址,"","")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高级列表框1.表项被单击(项目索引 为 整数型)
        变量 地址 为 文本型
        地址=高级列表框1.取项目信息(项目索引)
        标签1.标题=地址
        蓝牙1.停止搜索()
        蓝牙1.连接设备(地址)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蓝牙1.断开连接()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变量 已配对设备 为 文本型(,)'已配对设备(n,0)=名称   已配对设备(n,1)=地址   n >= 0 < 取数组下标(已配对设备,1)
        变量 i 为 整数型
        高级列表框1.清空项目()
        '已配对设备=蓝牙1.取已配对设备()
        i=0
        判断循环首 i<取数组下标(已配对设备,1)
                高级列表框1.添加项目("",已配对设备(i,0) & "(已配对)",已配对设备(i,1),"","")
                i=i+1
        判断循环尾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如果 按钮4.标题="打开蓝牙" 则
                蓝牙1.开启蓝牙()
                如果 蓝牙1.是否已开启()=真 则
                        标签1.标题="蓝牙已经开启"
                        按钮4.标题="关闭蓝牙"
                        否则
                结束 如果
         否则
         蓝牙1.关闭蓝牙()
            如果 蓝牙1.是否已开启()=假 则
                        标签1.标题="蓝牙已经关闭"
                        按钮4.标题="打开蓝牙"
                        否则
                结束 如果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收到数据(数据 为 字节型(),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
        标签1.标题 = 字节到文本(数据,"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连接完毕(连接结果 为 逻辑型,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连接模式 为 整数型)
        如果 连接结果=真 则
    标签1.标题="连接成功"
        否则
        标签1.标题="连接失败"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主窗口.创建完毕()
        编辑6=假
        编辑7=假
        编辑8=假
        编辑9=假
        编辑10=假
        编辑11=假
        编辑12=假
        编辑13=假
        编辑14=假
        编辑15=假
        编辑16=假
        编辑17=假
        编辑18=假
        编辑19=假
        编辑20=假
        编辑21=假
        编辑22=假
        编辑23=假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5.被单击()
        如果 编辑6=真 则
                按钮6.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6=编辑框2.内容
                编辑6=假
        否则如果 编辑7=真 则
                按钮7.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7=编辑框2.内容
                编辑7=假
        否则如果 编辑8=真 则
                按钮8.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8=编辑框2.内容
                编辑8=假
        否则如果 编辑9=真 则
                按钮9.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9=编辑框2.内容
                编辑9=假
        否则如果 编辑10=真 则
                按钮10.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0=编辑框2.内容
                编辑10=假
        否则如果 编辑11=真 则
                按钮11.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1=编辑框2.内容
                编辑11=假
        否则如果 编辑12=真 则
                按钮12.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2=编辑框2.内容
                编辑12=假
        否则如果 编辑13=真 则
                按钮13.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3=编辑框2.内容
                编辑13=假
        否则如果 编辑14=真 则
                按钮14.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4=编辑框2.内容
                编辑14=假
        否则如果 编辑15=真 则
                按钮15.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5=编辑框2.内容
                编辑15=假
        否则如果 编辑16=真 则
                按钮16.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6=编辑框2.内容
                编辑16=假
        否则如果 编辑17=真 则
                按钮17.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7=编辑框2.内容
                编辑17=假
        否则如果 编辑18=真 则
                按钮18.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8=编辑框2.内容
                编辑18=假
        否则如果 编辑19=真 则
                按钮19.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19=编辑框2.内容
                编辑19=假
        否则如果 编辑20=真 则
                按钮20.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20=编辑框2.内容
                编辑20=假
        否则如果 编辑21=真 则
                按钮21.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21=编辑框2.内容
                编辑21=假
        否则如果 编辑22=真 则
                按钮22.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22=编辑框2.内容
                编辑22=假
                否则如果 编辑23=真 则
                按钮23.标题=编辑框1.内容
                文本23=编辑框2.内容
                编辑23=假
        结束 如果
        编辑框1.内容=""
        编辑框2.内容=""
        标签1.标题=""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6.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6,"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6.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6=真
        标签1.标题="按钮6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7.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7=真
        标签1.标题="按钮7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8.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8=真
        标签1.标题="按钮8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9.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9=真
        标签1.标题="按钮9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0.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0=真
        标签1.标题="按钮10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1.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1=真
        标签1.标题="按钮11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2.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2=真
        标签1.标题="按钮12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3.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3=真
        标签1.标题="按钮13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4.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4=真
        标签1.标题="按钮14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5.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5=真
        标签1.标题="按钮15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6.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6=真
        标签1.标题="按钮16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7.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7=真
        标签1.标题="按钮17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8.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8=真
        标签1.标题="按钮18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9.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19=真
        标签1.标题="按钮19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0.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20=真
        标签1.标题="按钮20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1.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21=真
        标签1.标题="按钮21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2.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22=真
        标签1.标题="按钮22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3.被长按()
        手机1.振动(50)
        编辑23=真
        标签1.标题="按钮23现在可以被编辑"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7.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7,"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8.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8,"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9.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9,"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0.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0,"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1.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1,"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2.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2,"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3.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3,"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4.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4,"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5.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5,"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6.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6,"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7.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7,"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8.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8,"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9.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19,"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0.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20,"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1.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21,"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2.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22,"GBK"))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3.被单击()
        蓝牙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文本23,"GBK"))
结束 事件

6:手机APP控制继电器

按下按钮“开灯”继电器导通(信号灯亮)

按下“关灯”继电器断开(信号灯灭)

最后,将市电220V串联接在继电器常闭接口上,就能实现手机控制灯的开关了。本人亲自测试了一下,蓝牙有效控制距离50米左右,所以家里的所有电路都可以用手机控制了。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做一个?
可能这个工程里最难的部分要属安卓软件的编写和蓝牙的调试了。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你肯下功夫,你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A(2019-03-25):
你好,我用51单片机,想通过蓝牙将对射式传感器上触发次数传送到手机端显示,我现在搞不懂单片机程序上怎么设置蓝牙模块。非常困惑,如果可以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2019-07-11):
非常好!太感谢了!!!!

网友C(2019-08-12):
运行了,搜索不到设备,怎么回事?

网友D(2019-11-25):
为啥我用e4a写的蓝牙串口软件不能成功链接啊

网友E(2020-02-01):
很需要这样的创造,谢谢兄弟分享。

网友F(2020-03-14):
楼主 我最近也是用E4A写安卓代码 但是连接不上HC-05 但是用别的手机串口通信软件就可以 不清楚原因呢

网友G(2020-05-08):
看着E4A这么复杂,有点头晕啊,感谢楼主分享资料1

网友H(2020-07-23):
着E4A这么复杂,有点头晕啊,感谢楼主分享资料1

网友I(2021-10-04):
您好  有esp8266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