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模拟调试操作问题

楼主(2019-03-15):
MPLAB IDE操作和我买的资料不一样,在模拟调试的时候对不上号,怎么办???比如引脚激励信号的模拟。我的MPLAB IDE v8.92

网友A:
哥们,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用PIC的人很少,更别说以PIC来入门的人了
我记得你是用汇编的,我一直在用汇编,就汇编而言仿真的意义不在,也没有实际电路那么快速,你只要接好线了,毕竟你始终是要有一个实物电路的,早做晚做不是做
直接在学习板上接好线,也就是20分钟的事,没有那么难的
MPLAB X IDE
你还是用这个吧,两个版本我都用过,MPLAB X IDE这个版本好用很多

网友B:
怎么办?凉拌!货不对号还收?要去找你的卖家。

楼主:
哥们,现在PIC不流行了吗??你说模拟调试学习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现在PIC不流行了吗??你说模拟调试学习没用???

汇编模拟调试意义不大,特别是PIC
我没有说PIC不流行,相反的,PIC市场越来越大.
但它并不是一个入门的首选单片机,指令限制太多,操作对象却多,像PIC16就有很多指令是三个操作数的,PIC18系列的汇编更不用说,你可以看一下PIC18的汇编,太难了
PIC的8位机就一个优点:抗干扰能力几乎是所以单片机中最强的,性能也几乎是最稳定的,价格也几乎是最贵的
而往往是用在高端领域的:电磁干扰多的地方,汽车级电路,生命安全级别的,这些地方是不能出错的,所以,模拟和实际是有很大差距的,但不能说没有用,一套完全的产品下来,没有一个模拟调试的过程肯定是不行.
但你现在是在入门呀,这跟模拟看似沾边,其实上关系不大

网友C(2022-08-12):
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