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土壤湿度传感器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9-03-15):
功能:经过ADC0832将土壤传感器测的数据转换,在LCD1602上显示。
问题:
1.为什么我用土壤湿度传感器测的数值在空气中数值是99,在水中数值是4.
2.土壤湿度传感器测的数值经过ADC0832转换后,数据该怎么处理。
3.在解决了1的问题,我将土壤湿度传感器放入水中,最大值才80多,不知道为何?
为了解决1问题,我使用了这个方法:shuzhi=99-shuzhi*99/255;(shuzhi是AD转换后的数值)
为了解决2问题,我参照了网上的方法:shuzhi=shuzhi*99/255;
3问题还不知

虽然上边我提出了解决方法,但是终究不知道什么原理,如果论坛有哪位大佬知道,希望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仔细研读传感器手册,并弄清原理。

网友B:
我看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AD结果只是相对数值,8位AD 0-255,达不到极值很正常呀。
水中是4 空气是99  ;
先取反 251  ,156  ;
然后除255;最后加个%
空气是61%湿度。很正常呀!!!!没毛病!!!!

  再加个%。OK完工!!!!!

网友C:
一先看看那个模块的原理图了解一下那个传感器的分压是怎么分的
二都有ad值直接出来了还不会直接对着传感器的电阻表去返回数据吗

网友D:
仔细看看ADC0832芯片的数据书册  实际上测量的是电压值进行转化的

楼主(2019-04-14):
引用 网友B:
我看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AD结果只是相对数值,8位AD 0-255,达不到极 ...

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我的思路有问题吧,因为我用的是土壤湿度传感器,本来我觉得,在水中的湿度值肯定要很大,在空气中可能就会很小。而我真正用的时候,确实在空气中很大,在水中很小,所以,就很疑惑!!总之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ADC0832芯片的数据书册  实际上测量的是电压值进行转化的

好滴,谢谢好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先看看那个模块的原理图了解一下那个传感器的分压是怎么分的
二都有ad值直接出来了还不会直接对着传感器 ...

嗯,谢谢了,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E(2019-12-23):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G(2020-04-07):
也遇到了相关问题,先来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