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核心板断电重启后,需要按复位键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STM32核心板,断电重启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按下复位键后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或许是自动复位的硬件电路不良

网友B(2020-11-13):
在程序delay初始化之后,外设初始化之前,加个100ms延时。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D:
可能复位电路没搭对,我之前也遇到过,每次都得重新复位才能运行

网友E:
之前我也碰到过,外设初始化之前,加个几十ms延时。

网友F(2021-02-02):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delay初始化之后,外设初始化之前,加个100ms延时。

的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