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1和0都被使用了,但是我还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2019-03-16):
51单片机外部中断1和0都被使用了,但是还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请问该怎么设置呢?求解!我是否可以使用T1来完成呢?因为int0和int1可以打断t1的中断过程?

网友A:
可以设置成端口复用,在定时器中断的时候开中断,不用的时候关中断。

网友B:
你要使用中断就使用呗 ,不使用的时候把它关掉不就得了!看把你纠结成这个样子,你就不能自己试一试调一调?

网友C:
你说的是对的,估计你尚不能合理的安排中断。合理地计划你的程序就可以了,这才是编程的要领。

网友D:
外部中断INT0/INT1和外部计数T0/T1是两回事,不要混淆了,利用外部计数同样可以获得定时器中断。中断不够用往往是因为程序结构不合理所致。不要把中断当万能胶,不是必须就不要随便使用中断。毕竟中断是要干扰主程序运行的。

网友E:
在定时中断函数开始时关闭外部中断,结束时再开放外部中断

网友F:
1、单片机如果有PWM功能是可以当定时器使用的,

网友F:
2、定时器可以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对的,估计你尚不能合理的安排中断。合理地计划你的程序就可以了,这才是编程的要领。

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中断INT0/INT1和外部计数T0/T1是两回事,不要混淆了,利用外部计数同样可以获得定时器中断。中断不够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