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vr单片机按键消音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iom8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void)
{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1;
PORTD=0x20;//00100000
DDRD=0x00;;
         while(1);
          {
           if((PIND&0x20)==1)
                           {PORTC=0x01;
                          DDRC=0x01;
                           }
         else
                          {
                          PORTC=0x00;
                         DDRC=0x01;
                          }
         }

}

网友A(2019-03-16):
哦,我改出来了,因为我用分号结束了while循环

网友A:
现在加入初始化蜂鸣器一直在响,如何按一下就不会响了呢

网友B:
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19-12-04):
扫描按键,然后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