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电子时钟(定时器、数码管)

楼主:
注:本时钟没有涉及到时钟芯片,也没有液晶显示器,只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简单设计一个时钟!!!
注:此设计非原创,度娘也能找到!!!

proteus仿真电路图:
proteus仿真成功:
元件清单:

部分源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char 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second=0,minter=50,hour=11;
  uint sshi,sge,mge,mshi,hshi,hge;
  static char court=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20=P2^0;
  void delay() //单个LED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i=0;i<15;i++);
}
void int1()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中断相应定50ms
{
             TH0=0x3c;   //注:此处是3c,不是4c,附件里是4c,改过来,否者时钟走的慢!!!
             TL0=0x00;
             court++;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EA=1;
   ET0=1;
   TR0=1;
   P1=0XFF;
for(;;)
{
      sshi=second/10; //求分秒的个位
      sge=second%10;
      mshi=minter/10;
      mge=minter%10;
      hshi=hour/10;
      hge=hour%10;
      P0=d[sge];     //时分秒在LED的显示
      P27=1;         //P0口数据输出,P2口选通信号
      delay();

剩余代码见附件!

网友A(2019-03-18):
要是有按键可以调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