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单片机4X4按键矩阵用出编码键盘效果

楼主(2019-03-16):
单片机的输入设备都相对简单,一般就几个按键,顶多是4X4的按键矩阵,即使是4X4按键矩阵,也只能得到16种不同的输入选择,比计算机的编码键盘差得太远,在有些场合,可能是有象编码键盘这样多选择的需要的,但很显然,不太可能为单片机配个编码键盘,如何用按键矩阵达到编码键盘的效果,在单片机开发中有很高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此进行初浅的研究。
       方法是将4X4按键矩阵的16个选择分为两类,一类为键值键,用于获取键值,一类为功能键,用于调整按键获取值。本文中将第0-12号共13个键作为键值键,将所有字符编为13页,每页13个字符,每个按键对应一个字符,通过不同的输入页选择不同的输入键,第15号键作为回车键,将14号键加法键,每按一次输入页加一,将13号键作为减法键,每按一次输入页减一。
    本方法需要配合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当前所在输入页号及本输入页所能输入的字符。

    下面是样例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kx0=P2^0;
sbit kx1=P2^1;
sbit kx2=P2^2;
sbit kx3=P2^3;
sbit ky0=P2^4;
sbit ky1=P2^5;
sbit ky2=P2^6;
sbit ky3=P2^7;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7;
char shifkey;
//==============================================================================
void delay(int ii){int i;for(i=0;i<ii;i++);}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E=0;rw=0;rs=0;delay(50);delay(50);P1=c;delay(50);E=1;delay(50);E=0;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c){E=0;rw=0;rs=1;delay(50);delay(50);P1=c;delay(50);E=1;delay(50);E=0;}
void Putxychar(char x,char y,char c){if(y>0)writeCmd(0x80+0x40+x);else writeCmd(0x80+x);writeDat(c);}
void Prtstr(char *cp){char i=0;while(cp[i]!=0){writeDat(cp[i]);i++;}}
//------------------------------------------------------------------------------
int KeyDown()
{char v,x,y;
x=4;y=4;
P2=0x0f;v=P2;
if(v!=0x0f){if(kx0==0)x=0;if(kx1==0)x=1;if(kx2==0)x=2;if(kx3==0)x=3;
             P2=0xf0;if(ky0==0)y=0;if(ky1==0)y=1;if(ky2==0)y=2;if(ky3==0)y=3;
             }
return x*4+y;
}
//---------------------------------------------------------------
NoteChar(int line)
{char i;
writeCmd(0x80+0x40);
Prtstr("Ch:");
for(i=0;i<13;i++)writeDat(line*10+i);
}
//----------------------------------------------------------------
int GetCH()
{char w,num,key;
  NoteChar(shifkey);Putxychar(14,0,'P');if(shifkey<10)writeDat(shifkey+0x30);else writeDat(shifkey+0x37);
  while(1)
  {key=KeyDown();
   if(key<16)
   {key=KeyDown();while(key==KeyDown());
    switch(key)
    {case 0: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1: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2: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3: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4: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5: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6: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7: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8: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9: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10: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11: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12:w=shifkey*10+key;return w;
     case 13:if(shifkey>0)shifkey--;Putxychar(14,0,'P');if(shifkey<10)writeDat(shifkey+0x30);else writeDat(shifkey+0x37);NoteChar(shifkey);break;
     case 14:if(shifkey<12)shifkey++;Putxychar(14,0,'P');if(shifkey<10)writeDat(shifkey+0x30);else writeDat(shifkey+0x37);NoteChar(shifkey);break;
     case 15:return 27;
     }
    }
   };
  return w;
}
//################################################################
void main()
{int n;shifkey=3;
writeCmd(0x38);writeCmd(0x0f);
while(1){n=GetCH();writeCmd(0x80);writeDat(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