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同时与多个设备通信

楼主(2019-03-16):
   公司做CO报警器,需要测试成品功能,为此,客户提供了上位机测试,其中,上位机由RS485输出,我的工装上也用一个485转换为TTL电平接入单片机,单片机通过某种协议同时控制64个CO报警器,单片机发送指令64个CO报警器同时开始检测,检测完成后将结果分别传送回单片机,单片机再传回上位机。CO报警器上面只有发送和接受两根线。请问如64个CO报警器 和单片机通信?

自己画的草图

自己画的草图

网友A:
报警器有地址设置的吧?

报警器根据顺序设置好地址1~64,

上位机发出测试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转发到报警器。

检测完成后单片机根据地址查询检测结果发到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器有地址设置的吧?

报警器根据顺序设置好地址1~64,

没有,只有两根数据传输的TXD和RXD

网友B(2019-11-22):
应该是设置了一个公共地址

网友C:
报警器是串口?不行吧,IIC可以,可以多个地址通信。

网友C:
或者终端只接受,单片机至发射TX,终端同时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