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哪个管脚可以代替stc12c2052ad的P37口 ,用来让喇叭响起?

楼主(2019-03-16):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脚都一样的,用来做开关输出所有管脚都可以,不过直接驱动喇叭电流不够,建议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

好的  谢谢

网友B:
那个管脚都一样的,用来做开关输出所有管脚都可以,不过直接驱动喇叭电流不够,建议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