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佬帮我把这个汇编语言转成C语言?

楼主(2019-03-16):
DA转换的汇编程序  我不懂汇编 哪位大佬能帮我转成C语言 小弟非常感谢!!!(附带DA转换的图)程序: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DPTR,#7FFFH   ;置DAC0832入口地址
      MOV R0,#00H       ;置初时值
SAO:  JNB P1.0,JIA      ;当P1.0为高电平时,跳转JIA
      JNB P1.1,JIAN     ;当P1.1为低电平时,跳转JIAN
      AJMP SAO          ;无条件跳转SAO
JIA:  INC R0            ;R0+1
      MOV A,R0
      CJNE A,#00H,SONG
      MOV R0,#0FFH
      MOV A,R0
      AJMP SONG
JIAN: DEC R0
      MOV A,R0
      CJNE A,#0FFH,SONG
      MOV R0,#00H
      MOV A,R0
SONG: MOVX @DPTR,A
LOP:  MOV A,P1
      CJNE A,#0FFH,LOP
      AJMP SAO
      END

网友A: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while(1)
        {
                if(P1.0==0)
                {
                        for(a=0;a<255;a++)
                        {
                           P0=a;
                        }
                }

                if(P1.1==0)
                {
                        for(a=255;a>0;a--)
                        {
                           P0=a;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unsigned char a;

不行呀大佬  用keil弄成hex文件后  仿真按键之后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呀大佬  用keil弄成hex文件后  仿真按键之后没反应

你的图和程序不一致,图按键接的是P34,P35,汇编程序确是P10,P11到底那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和程序不一致,图按键接的是P34,P35,汇编程序确是P10,P11到底那个是对的。

接的是p1.0和p1.1  传错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的是p1.0和p1.1  传错图了

按键应该有上拉电阻你没有,把正确的图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应该有上拉电阻你没有,把正确的图传上来。

http://www.51hei.com/bbs/home.ph ... o=album&id=11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应该有上拉电阻你没有,把正确的图传上来。

图片在链接这里   我上传到相册了  我用汇编的代码运行时可以的   说明图时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home.php?mod=space&uid=450148&do=album&id=1195

你的放大电路也有问题,给个参考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电路也有问题,给个参考图看看。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把汇编改成C语言  先不管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电路也有问题,给个参考图看看。

因为我用汇编实际电路出来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汇编实际电路出来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没啥问题

你把用汇编出来实际效果给个截图,或者直接把工程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用汇编出来实际效果给个截图,或者直接把工程发出来。

https://pan.baidu.com/s/1Y0KiTpocSmkoBsXDgVL41Q   密码2lp0     仿真和程序在里面   protues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Y0KiTpocSmkoBsXDgVL41Q   密码2lp0     仿真和程序在里面   protues仿真

按你的要求改成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改成c语言。

太感谢你了   能不能帮我在程序旁边加文字注解,让我比较好理解程序   那个汇编和c语言的程序都帮我注解一下,谢谢你大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   能不能帮我在程序旁边加文字注解,让我比较好理解程序   那个汇编和c语言的程序都帮我注解 ...

不要试图用一一对应的办法把汇编翻译成c语言,当年由于想用此法,结果很长时间入不了c的门,c与汇编有不同的思考问题办法,汇编老想硬件该怎么弄,可是c除非是编硬件驱动就不考虑硬件怎么弄,所以学c就应该撇开汇编,只考虑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试图用一一对应的办法把汇编翻译成c语言,当年由于想用此法,结果很长时间入不了c的门,c与汇编有不 ...

嗯  知道了  可以把C语言程序加了注解再发一次给我吗?现在还不懂每一条指令什么意思  麻烦大兄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知道了  可以把C语言程序加了注解再发一次给我吗?现在还不懂每一条指令什么意思  麻烦大兄弟了[em23 ...

加了注释再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注释再发给你。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大兄弟!

网友B:
很古老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