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LN2003驱动和228BYJ-48这个步进电机,不给程序,上电会发烫

楼主:
为什么ULN2003驱动和228BYJ-48这个步进电机,不给程序,上电会发烫.是不是线序错的

网友A(2019-03-16):
量一量控制端口,应该有端口上电就是高电平,电机处于供电状态。用步进电机注意程序初始将端口都置0,驱动完后也要都置0,防止电机线路仍处于供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