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prol-I编程器软件和使用说明下载

楼主(2019-03-16):
关闭windows数字签名认证的方法如下:
【win8系统】

(1)、如果是Win8(主)双系统,启动到选系统的时候,
选最下面的:
更改默认值或选择其它选项——>选择其它选项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
——>Windows启动设置—重新启动,
然后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2)、如果不是Win8(主)的双系统,或是Win8单系统,
进系统后,
[Win]+[C]调出Charm菜单-更改电脑设置-
设置-常规-高级启动的立即重启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新启动,然后禁用驱动强制签名。

注:系统每次重启后默认会自动启动驱动强制签名

备注:WIN7 WIN8 WIN10系统
(由于部分系统权限太高,导致系统拦截了部分程序的运行)
*文件打开错误,不能读写文件
*文件拖拽失效
*没有生成桌面图标
*打开软件提示缺少文件
解决方法:
1.烧录软件放在D盘或者其他盘,不要C盘就行
2.在C盘或者其他盘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安装到新建的文件夹下即可解决,不要安装在默认系统目录下。

*安装完运行时部分电脑需要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软件介绍
双击打开软件即可
出现软件界面:
连接好编程器,打开软件,编程器就会检测到编程器型号
快速烧录:
放上芯片,点击检测,识别出芯片型号(25 spf lash才可以识别型号,24芯片需要手动选择芯片型号)
点击打开,打开文件,打开后点击自动按键,就会自动执行擦除 写入 效验,等待提示烧录成功后,就烧录好了,
如果需要读出芯片数据,点击读取按键,在点击保存按键,就可以把芯片数据保存在电脑里了,
批量烧写功能:点击检测-检测出芯片型号或者手动选择好芯片型号,导入需要写的数据,点击批量按键,然后编程器会自动烧录芯片,当一个芯片烧录完成后,取下芯片,让后再放上需要烧录的芯片,编程器又继续烧录,中途无需任何操作,只需要取放芯片即可,批量结束,点击停止按键即可。
芯片放置:软件左下边有芯片放置图,手柄处为芯片1脚。如果贴片类芯片,需要转换成直插才能放在编程座上,建议根据自己芯片封装大小购买对应转接座使用。

网友A(2020-10-09):
这个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下载试用

网友B(2021-01-27):
lz有没有最新版

网友C:
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玩意儿

网友D(2023-12-21):
楼主,怎么USB驱动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