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c51单片机毫秒级别秒表程序怎么设计吗,ps:毫秒级,万分感谢

楼主(2019-03-16):
(无正文)

网友A:
6位百分秒表+仿真

网友B:
我只有十毫秒级的秒表程序,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要求。
我也思考过你说的毫秒级秒表编程问题:不太好办。
要写出程序,好像与十毫秒级差不多,但精度就差了很多,所以没有意义。

网友C:
这纯粹是偷懒!用的晶振不同,你这个时间也不会相同!

网友D:
程序太简单用手册上的程序就可以,要想精度高需要买一个25PPM精度的4脚晶振24M。要用1T的51单片机。
定时器的精度由晶振来决定,晶振频率越高、误差越小定时器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