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24V-3.3V的降压稳压电源,发热严重,怎么改进

楼主(2019-03-16):
用的LM317L,SOT23的3脚封装

输入24V,输出3.3V给单片机和外围电路供电,电流有80MA
发热严重,求问24V转3.3V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上 有这个TL431的方案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A:
开关电源效率高,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B:
用dc-dc降压芯片来做,比如TD1501。

网友C:
散热片,风扇

网友D:
大压差稳压电路不宜使用线性稳压器,要用类似于AMS1117-3.3V的开关稳压器,不过AMS1117-3.3V的最大输入电压只有15V。

网友E:
34063最便宜,几分就行,一个100UH贴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效率高,采用开关电源

我的板子很小 放不下开关电源 而且开关电源最大至少1A了,我的功耗最多100MA,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c-dc降压芯片来做,比如TD1501。

感谢回复,我的功耗最小只有10毫安 上DCDC好像不是很必要 而且有点占地方 板子是仪表用 很小

网友F:
24到3.3,压差有点大,用DC-DC降压吧。

网友G:
感觉压差太大,用DC-DC降压较好。

网友H:
压差太大,散热功率=(24-3.3)x0.08=1.656w,这么大的散热功率一定要加散热片的,加了散热片体积也不会小。你上面提到的3种方法都可以用,散热功率都是1.656w,都需要散热片。还是用DC-DC降压较好。

网友I:
这里有你想要的电路与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4591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差太大,散热功率=(24-3.3)x0.08=1.656w,这么大的散热功率一定要加散热片的,加了散热片体积也不会小 ...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用MP2303试试,还想问一下如果电流小的话(10几个毫安)可以加个分压电阻用LDO吗
还有MP2359体积比较小,但DATASHEET写耐压只有24V,用在24V输入是不是有隐患?
MP2303是最大28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里有你想要的电路与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45917-1.html

谢谢,DCDC芯片我手头有MP2359和MP2303,想要2359体积小,但最大输入电压只有24v,2303最大有28V,现场供电是24V,用2359是不是不合适,还有这些跟MC34063差不多吧,但34063感觉好便宜,怕买到假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DCDC芯片我手头有MP2359和MP2303,想要2359体积小,但最大输入电压只有24v,2303最大有28V,现场供 ...

34063我们厂8分买的,用了几百万了,只要前面滤波电容用的足够是完全没问题的。另何况你才80mA,真的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063我们厂8分买的,用了几百万了,只要前面滤波电容用的足够是完全没问题的。另何况你才80mA,真的足够 ...

好的感谢!另外我只有22UF电容和10UH的电感,是不是不够用啊,时间有点急

网友I:
前面要用一个22UF/35V电容,最好是电解电容,电感 100U

网友H:
80mA散热功率=(24-3.3)x0.08=1.656w,如果是10mA散热功率=(24-3.3)x0.01=0.207w,这个就很小了直接用3.3V0.5W稳压管加1.7K,0.5W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K:
压差大,用芯片效率太低,如果真的要用配个功率电阻。

网友L:
R21换大点试试,或者给21前加个大点电阻。分下电压R21换功率小点电阻,减少电流输出。也不是太懂。

网友M:
我最近做了一个是用TPS5430先降到5V 再给AMS1117-3.3做为输入电压,TPS5430记得PWPD口要接地,否则电压一上去容易烧

网友N:
个人建议
1、电路不变,加一个稳压管,R21电阻加大,D5去掉。
电路最小的变化改。
R16、R17电阻阻值太小了,哪里只做反馈,有电压就可以,电阻值太小电流也经过LM317,也会增加LM317的负担。

网友O(2019-05-13):
不知楼主最后选用了哪种方案呢,还有芯片发热情况怎么样?

网友P:
降压幅度太大,24-3=21,21V的压差全部落在稳压芯片上,不发热才怪。建议改用DC-DC,或者先用DC-DC降压到5V,再用LM317

网友Q:
317稳压器以及78系列的稳压器都会发热,这是正常现象,加一个散热片就行

网友R:
改进建议:方法1:增大R16,R17。方法2:把R21加大到200,降低总电路电流,如果还严重,有可能是24V供电不稳。在前面加电感或者电解电容滤波试试。方法3:前面再加一级降压。用7812的或者再用317。

网友S:
更换r21 电阻值选在150欧姆左右 功率要大于1.5瓦

网友T:
不要用线性电源,用开关电源发热小,典型的应用34063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U(2020-09-11):
引用 网友M:
我最近做了一个是用TPS5430先降到5V 再给AMS1117-3.3做为输入电压,TPS5430记得PWPD口要接地,否则电压一上 ...

有相关的原理图参考下不,刚好需要用到

网友V:
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W:
想要热量小,只能换DC-DC开关电源,合适的芯片很多

网友X:
既然只有10ma,直接串一个5w的1k电阻试试

网友Y:
电阻分压咩,最简单的那种

网友Z:
用一个开关稳压芯片就行了,网上大把。LM317当然热了。线性稳压吃功耗。

网友AA:
这种输入输出电压差大的适宜选择DC-DC直流降压方式,发热少效率高,元件数量少,市面上的成品也有很多。

网友AB:
用DC/DC降压吧,这电路压差太大,损耗肯定高,发热严重

网友AC:
加个散热风扇试试,如果不行就尝试找发热点并改进。

网友AD:
当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使用LDO。 如果电压降太大,则应使用降压转换器。

网友AE:
电流有80MA直接前面用7812+AMS1117-3.3V 应该没问题,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AF:
前面加个LM7809,LM317板上做来散热

网友AG:
用LM2596-3.3的就OK了

网友AH:
输入少个二极管,前端电容最少俩吧,然后建议先降到12V再降到3.3V

网友AI:
24-3.3V这么大的压差发热严重很正常,非要这样设计就把散热加大

网友AJ:
加散热片降温

网友AK(2021-12-28):
二瓦耗损左右,用to-220封装加散热器,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AL(2023-09-26):
效率低呗

网友AM:
LM317这类线性模拟稳压ic Vin/Vout的压差不要大于2.5V, 电流也不能太大. 否则就是功耗大,效率低.
用开关型的可调电源用于这种大范围Vin调整的就有功耗低, 效率高的优势.

网友AN:
这种粗略估算就知道了压差20V电流0.1A那么功耗就是2瓦,可以串联大功率电阻负担部分功率,同时加散热片或可满足.比如15V让电阻去负担.

网友AO:
一个是串联稳压,一个是并联稳压。串联稳压要考虑317的最高承受电压,由于电流不大,可以考虑串联与并联一起用,先用并联稳压将24V降到10V以下,再串联317稳压到3.3V。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直接使用3.3V稳压管并联稳压电路将24V降到3.3V。

网友AO: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P:
引用 网友D:
大压差稳压电路不宜使用线性稳压器,要用类似于AMS1117-3.3V的开关稳压器,不过AMS1117-3.3V的最大输入电压 ...

AMS1117也是LDO,换个DCDC就好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AM:
LM317这类线性模拟稳压ic Vin/Vout的压差不要大于2.5V, 电流也不能太大. 否则就是功耗大,效率低.
用开关 ...

压差最小2.5V,再小就不能稳压了。

网友AR:
HT1117-3.3最大输入35伏

网友AS:
我一般是用DC-DC转到5V,再用LDO转3.3V。

网友AT:
还是用DC-DC方案吧,这种线性降压方案是二十多年前很流行的。现在淘汰了。

网友AU:
用AP2905,一个sot23-6的芯片加一个电感搞定,空间比317,差不多

网友AN:
至于使用431推荐串联型无功功耗较小三极管选用大于2瓦即可,论述可看我回复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17015-1.html

网友AV(2023-10-27):
压差太大了,建议用DC-DC提高效率

网友Z:
用开关电降压芯片,才不热。你去芯龙官网找找。大把这样的降压芯片。
如果对波纹要求高,可以先用开关芯片降压到4-4.5V,再用线性稳压芯片稳压到3.3V.
xlsemi

网友AF:
22楼的方法也可以试一下,我以前有看到过有人用,可以用个15V的稳压管,功率至少0.5W左右,那到AMS1117-3.3V  还有9V左右的电压,够正常工作了,AMS1117-3.3V  5V输入都可以

网友AW:
电流80mA,前面串个250欧姆,2W电阻就好,搞那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