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两对光电对射开关怎么统计教室人数

楼主(2019-03-16):
其中定义
sbit w=P1^0;//外侧
sbit n=P1^1;//内侧

怎样实现稍微精准的计数,其中考虑4中情况,正常情况1.进去,即挨个触发
                                                                               2.出去,即挨个触发
                                                                捣乱情况  3.进去只触发外侧
                                                                               4.出去只触发内侧

楼主:
想知道用c语言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对管的测量距离不够呢?进出都没检测到怎么办?
我想的办法是用激光管。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指定哪个进出门,人工监督防止出现捣乱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管的测量距离不够呢?进出都没检测到怎么办?
我想的办法是用激光管。

主要是这个程序怎么控制时间我没想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知道用c语言怎么实现

别人都说的很i清楚了,下面就是你自己发挥了!

网友D(2019-05-14):
你好,有没有实现功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有没有代码

楼主(2021-04-12):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没有实现功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有没有代码

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