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button小问题,按下去没有作用

楼主:
按钮button如果在仿真前是闭合的,仿真时一直是闭合的 ,仿真前是断开的仿真时一直是断开的,按下去没有作用。

网友A(2019-03-16):
不是说按钮不管用  仿真前管用   仿真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网友B:
该清理垃圾了

网友C:
你试着点一下按键旁的上下箭头。

网友D:
限流电阻也不知道加一下,说不定LED已经烧了!

网友E:
加个电阻,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很小,可能超出了额定电流

网友F:
加一个电阻  有可能电流导致的LED不亮

网友G:
加个22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A:
统一回复一下。。。跟电阻没关系 只是模拟一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一下。。。跟电阻没关系 只是模拟一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9-05-05):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解决的

点那个execute运行  有小人在跑的那个   不是第一个

网友I:
可能是硬件有点问题

网友J(2019-10-31):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execute运行  有小人在跑的那个   不是第一个

请问是在哪里,我找不到欸

网友K(2020-05-21):
我也找不到55555  有木有大佬找到了呢

网友L:
没有限流电阻,按键一接通led电流过大烧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请问是在哪里,我找不到欸

run simulation

网友N:
加一个电阻

网友O(2021-03-31):
这个有几种按钮?好像还有另一种button

网友P:
呵呵~~没会用。
1,常闭
未运行前点击右上小圆点使按键闭合,右键属性再确定。运行时就是常闭的。
2.常开
默认是常开的。从常闭转到常开的操作同上。

网友Q:
是不是软件运行错了,我刚学时,经常选错功能,全是英文,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