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蓝牙2.1音响,全是中高音怎么办

楼主(2019-03-16):
我是新手,前段时间在网上淘了2个蓝牙板,

想把闲置的21音响改成蓝牙的,经过一番折腾后,音响连接都成功了,也能出声了,但是音响出来的全是中高音,低音很小,然后不经过蓝牙,直接用笔记本的耳机输出接音响,把低音调到很震撼的位置,然后拔掉笔记本,改蓝牙连接,全是中高音,一点低音都没有,求指导是哪里出问题了,

如下图,网上找到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是7脚和10脚,飞线接到音响,声音全是中高音,然后接到功放芯片的电阻前和电容前也是一样的中高音,

最后实在没办法,找到蓝牙芯片的音频输出是10脚和12脚,直接接音响也是中高音,没有一点低音,如下图接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没辙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输出是过滤过的吧,那了2,再接那1应该就是低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输出是过滤过的吧,那了2,再接那1应该就是低音了

那了2,再接那1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蓝牙模块音频出来是差分信号,

功放IC把它放大后单端输出。

你试试接功放输出的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音频出来是差分信号,

功放IC把它放大后单端输出。

这个早就试过了,接的功放芯片输出,也是一样的中高音,这个蓝牙模块从蓝牙芯片到功放芯片都是双声道的,不是单声道,功放芯片用的是PAM84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早就试过了,接的功放芯片输出,也是一样的中高音,这个蓝牙模块从蓝牙芯片到功放芯片都是双声道的, ...

喇叭直接接功放IC输出看看有没有低音。

如果有,你接蓝牙输出时切断到功放输入的线路试试。

另外,功放IC是输出是B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直接接功放IC输出看看有没有低音。

如果有,你接蓝牙输出时切断到功放输入的线路试试。

直接接两个喇叭也是中高音,这个功放芯片是双声道,可以接两个喇叭,直接从蓝牙芯片接2.1音响也是中高音,不经过耦合电容等乱七八糟的零件的,重要的事说三遍,这个功放芯片是双声道输出,这个功放芯片是双声道输出,这个功放芯片是双声道输出,功放输出接两个喇叭,是立体声

网友C:
要保住低音应选在蓝牙信号输入之前而不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保住低音应选在蓝牙信号输入之前而不是输出

我是接在蓝牙输出之前的啊,图片已经标的很清楚了,都没经过电阻和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接在蓝牙输出之前的啊,图片已经标的很清楚了,都没经过电阻和电容

2.1 音响应接在蓝牙模块的 INR GND INL 之前,这一路信号最好能断掉与蓝牙的连接,免得可能影响信号强度及音质

网友D:
要改一下电阻参数,具体加QQ细聊

网友E(2019-05-26):
解决了没?我也同样的套件做了个音响,蓝牙传输声音谈不上好,FM tf卡音效不错呀?没试过吗?

网友E:
扁平线缆最下边横放的大芯片是功放,焊出来四根引线直接接扬声器,楼主照片添画的红线多余了。

网友F:
楼主,你第二张相片中,红线画的RC串接,是什么数值?直接去掉试试。(你这样串接是通高频并衰减!)

网友G(2019-12-31):
最笨的办法,用个小耳机,接蓝牙模块输出端试下有没有低音。

网友H(2020-05-16):
3块8的板子,蓝牙4.1,双声道,3.7-5v供电,我用旧的充电头拆下电路板,两块板都放在2.1音响里面,打孔引出蓝牙天线到音响外,完美解决。

网友I(2020-07-03):
不知楼主是否有解决,个人意见功放接入信号点应该在原BT板子功放输入端,并断开原BT板子功放输入脚,另外根据楼主描述的问题,个人感觉像是极性反向导致,可以尝试将喇叭端正负极调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