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我这个电压表程序哪里错了 求帮助

楼主(2019-03-16):
用的ADC0832 八位,0-5V,用proteus仿真 显示0000 或者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P2^0;
sbit DI =P2^3;
sbit DO =P2^3;
sbit CLK =P2^2;
sbit S_1 = P3^0;
sbit S_2 = P3^1;
sbit S_3 = P3^2;
sbit S_4 = P3^3;
unsigned char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led[10]={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yd[]={0x40,0x79,0x0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3;j++);              //???1ms
}
/*=============??ADC0832????=============*/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
                uchar ndat=0;       //????????????
//****************?????????**************
                if(channel==0)channel=2;     //10B???SGL/DIF=1??ODD/EVEN=0
                if(channel==1)channel=3;     //11B???SGL/DIF=1??ODD/EVEN=1
//****************д???????????????д??ADC0832**************
           DI=1; _nop_();_nop_();     //?????λ??????1??1λ??
                 CS=0;_nop_();_nop_();     //????CS?????ADC0832???
                 CLK=1;_nop_();_nop_();   //????CLK???DI???????????ADC0832??????·??λ?????
                 CLK=0;_nop_();_nop_();    //????CLK??,?γ??????1?????????????
                 CLK=1;    //????CLK???????????????????DI?????????????λ
                                         //???????????λ????λ??????????
                        DI=channel&0x1;_nop_();_nop_(); //?????????0????10&01=0????SGL/DIF=0??????????2λ??
                        CLK=0;_nop_();_nop_();    //????CLK??,?γ??????2,???????????
                        CLK=1;                                //????CLK??
                        DI=(channel>>1)&0x1;_nop_();_nop_();  //?????????0????01&01=1??ODD/EVEN=1????????0
            CLK=0;                                 //????CLK??,?γ??????3
                        DI=1;_nop_();_nop_();        //???????????
                        dat=0;
                //*************??????????AD?????????DO?????****************
                        for(i=0;i<8;i++)   //????CLK?????????λ???????????λ
                        {
                                 dat|=DO;    //?????????|??λ?????2λ?????λ?1???????1???????0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γ???????????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CLK?????????λ???????????λ
                        {
                                 j=0;
                                 j=j|DO;    //??????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γ???????????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
                        CS=1;     //????CS??
                        CLK=0;   //????CLK??
                        DO=1;     //?????????,????????
                        dat<<=8;
                        dat|=ndat;
                        return(dat);            //????????
                        }
                                                //============????????????==========================
                                                 void display(uint p)                  //????????????
        {
        uchar S1,S2,S3,S4;

        S1=(p/255*5000)/1000;                     //??λ
        S2=(p/255*5000)%1000/100;        //???λ
        S3=(p/255*5000)%100/10;        //???λ
        S4=(p/255*5000)%10;              //???λ

        //??λ
        P3=0x01;                 //??????????

        P1=led[S1];             //??????С?????????
        delay_ms(5);               //???
        S_1 = 0;                        //??????

  //???λ
        P3=0x10;          //???????????

        P1=led[S2];              //????????С?????????
  delay_ms(5);
        S_2 = 0;                    //??????

  //???λ
       P3=0x04;                                          //???????????
        P1=led[S3];                //????????С?????????
        delay_ms(5);
  S_3= 0;                       //??????
  //???λ
        P3=0x80;                 //??????????

       P1=led[S4];                //????????С?????????
       delay_ms(5);
       S_4= 0;                                   //??????
        }
int main(void)
{
        while(1)                    //???
        display(Adc0832(0));
  }//????????

网友A:
把两行段码都拉进去显示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