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一个单运放制作一个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
只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制作一个频率为2000,幅值为2V的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A(2019-03-17):
只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制的三角波发生器

R1 = R2
电阻值为1.5KΩ,电容值为10nF。进行数学运算,得到的频率为f = 1 /2πRC= 1 /2π(1.5KΩ)(10nF)= 1/2(3.14)(1500)(。00000001)≈10,615Hz。 所以,或多或少,它等于10KHz。
如果我们将10nF电容换成100nF电容,我们得到的频率为f = 1/2(3.14)(1500)(。0000001)≈1061Hz,约为1KHz。

网友B:
这里有一个仿真文档,可以拿去玩一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制的三角波发生器

我怎么仿真出来是方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个仿真文档,可以拿去玩一玩

单运放

网友B:
我知道啊,你可以改改啊,网上大把的例子,这是你要下功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