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_isp烧录软件中只有STC89C52RC系列,没有STC89C52RC单片机 怎么办?

楼主(2019-03-17):
(无正文)

网友A:
STC89C52RC/LE52RC

网友B:
有啊

就在STC89C52RC系列中啊

网友B:
忘了说了:
第二种办法:
让STC-ISP自己检测你的板子,也是可以得到你的单片机芯片名称的。

看到没,就在下载按纽下方的那个按纽。

网友C:
用Atmel一样的

网友D:
你是什么样的芯片,  就在烧录软件中找准对应芯片  。   是根据芯片在烧录软件中找  ,不是找到型号再找芯片类型

网友E:
AT89C52也可以

网友F:
RC点进去就行,系列里就有单片机呀

网友G(2021-09-05):
请问  我在STC-ISP6.88版中选择STC89C52RC时,只有STC89C52RC/LE52RC  两者是相同的吗?

网友H:
点击 检测MCU选项,它会自动确定型号。

网友I(2023-11-13):
如果检测MCU选项也没有找到需要的型号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  我在STC-ISP6.88版中选择STC89C52RC时,只有STC89C52RC/LE52RC  两者是相同的吗?

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