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模块和SPI使用问题,时序图不理解

楼主(2019-03-17):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好像没有SPI,要模拟,但是这个时序图我有点不理解,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调过,求解释

网友A:
1、SPI是一种串行外设接口通信协议,只要使用这种接口的设备,都会使用相同的(SPI)协议(时序)进行通信。不同的是每种设备的命令结构、数据地址不同罢了;部分设备会增加额外的功能引脚
2、到淘宝搜索NRF2401模块,商家会提供对应的例程,通过例程比照时序图,就能熟悉了解SPI协议工作过程;
给你个下载地址,自己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o8Qynb0 ... ssnerror=0&traceid=
(hu备份)
具体你哪个地方不明白,请尽量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PI是一种串行外设接口通信协议,只要使用这种接口的设备,都会使用相同的(SPI)协议(时序)进行通信 ...

好的,谢谢

网友B:
给你点资料看看有用没,这个我还没自己学。没法谈。

1 原理图和PCB为 PADS9.0设计

2 原理图内容为基于STC15F204EA 51单片机设计的测试NRF24L01最小系统板

3 程序为配套最小系统测试板的KEIL程序

4 资料文件为本模块的使用手册和数据手册以及网络搜集到的应用资料。

5 说明的 1 2 3项 为本公司亲自验证的原理图和程序。最好参考这些资料来设计你的测试板
和程序。这样能大幅度加快你开发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