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写包含四个闹钟的响铃程序?

楼主(2019-03-17):
单片机小白求助
要求是做一个定时闹钟,可以设置四个闹钟并且能够监测重复闹钟
现在有一个示例程序实可以设置一个闹钟并响铃的,麻烦请各位大神教教我怎么添加到四个闹钟并监测重复
示例程序如下,我用的是stc89c52rc芯片

单片机原理图如附件
/********************************************************************
该例程为数码管显示可调且可定时钟表,用到TX-1c开发板中矩阵键盘的上三排与第四排前两个按键。
若要更改时钟初始值(即时钟校准),可先按下矩阵键盘中的s16键(第三排第三列),此时时钟会暂停。然后按S6---S15中的键修改矫正当前值,S6--S15分 别先后对应数字0到9。矫正完后,按下s17 (第三排最后一个),时钟可继续工作。
若要设置定时时间,可先按下s18 (第四排第一个),然后按数字键S6--S15设置定时时间(设置顺序是由高位到低位的顺序),设置完定时后,按下s17可恢复到正常计时状态定时时间到,蜂鸣器会持续响一分钟报时。
若要取消定时,或者蜂鸣器响时想对其关闭,可以按下s19功能键。注意晶振需为11.0592M。
若为其他数值晶振,请合理改变TH0与TL0参数值,否则计时会有很大误差。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unsigned char j,k,a1,a0,b1,b0,c1,c0,s,f,m,key=10,temp,qq;
uchar 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ok=1,wei,dingshi,change,yidingshi;
uchar baoshi,baoshijieshu;
unsigned int p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a0,0x83,0xc6,0xa1,0x84,0x8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shi2,uchar shi1,uchar fen2,uchar fen1,uchar miao2,uchar miao1)
{
   dula=0;
   P0=table[shi2];
   dula=1;
   dula=0;

   wela=0;
   P0=0x01;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shi1]|0x80;
   dula=1;
   dula=0;

   P0=0x02;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en2];
   dula=1;
   dula=0;

   P0=0x04;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en1]|0x80;
   dula=1;
   dula=0;

   P0=0x08;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miao2];
   dula=1;
   dula=0;

   P0=0x10;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miao1];
   dula=1;
   dula=0;

   P0=0x20;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0()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bb:
               ok=0;
                           change=1;
               break;

          case 0x7b:
               ok=1;
                           change=0;
                           dingshi=0;
               break;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ok=0;
                           dingshi=1;
               break;
                  case 0xd7:
               yidingshi=0;         //取消定时
               break;
         }

                 }
                 }
}

void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妙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EA=1;

        while(1)
        {        keyscan0();

                if(ok==1)
                {        TR0=1;
                        wei=0;

                if(pp==20)
                {        pp=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为24h一个循环,若要12小时只需在此改为12即可。
                                        {
                                                s=0;
                                        }
                                }
                        }
                }

                a0=s%10;
                a1=s/10;
                b0=f%10;
                b1=f/10;
                c0=m%10;
                c1=m/10;
                display(a1,a0,b1,b0,c1,c0);
        }
        else
        {
        if(change==1)
        {        TR0=0;
                keyscan();
                if(key!=10)
                {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a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2: if(a1==1|a1==0)
                                        a0=key;
                                        else
                                        if(key<5)
                                        a0=key;                   //当小时最高位为2时低位最高为4
                                        break;
                        case 3: if(key<6)                //分钟最高位为5
                                        b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4: b0=key; break;
                        case 5: if(key<6)                //秒最高位为5
                                        c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6: c0=key; break;
                }
                key=10;
                }
                        m=c1*10+c0;
                        f=b1*10+b0;
                        s=a1*10+a0;
                display(a1,a0,b1,b0,c1,c0);
        }
        if(dingshi==1)
        {
                TR0=0;
                display(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
                keyscan();
                if(key!=10)
                {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shi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2: if(a1==1|a1==0)
                                        shi10=key;
                                        else
                                        if(key<5)
                                        a0=key;                   //当小时最高位为2时低位最高为4
                                        break;
                        case 3: if(key<6)                //分钟最高位为5
                                        fen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4: fen10=key; break;
                        case 5: if(key<6)                //秒最高位为5
                                        miao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6: miao10=key; break;
                }
                key=10;
                }
                yidingshi=1;
                display(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
        }
        }
        if(yidingshi==1)
        {
        if((a1==shi20)&&(a0==shi10)&&(b1==fen20)&&(b0==fen10)&&(c1==miao20)&&(c0==miao10))
                beep=0;
        if((a1==shi20)&&(a0==shi10)&&(b1==fen20)&&(b0==fen10)&&(c1==miao20)&&(c0==miao10))
                {
          P10=0;
    delay(30);delay(30);
                P10=1;
                continue;
         }
        }
        if(((a1==shi20)&&(a0==shi10)&&(b1==fen20)&&(b0==fen10+1)&&(c1==miao20)&&(c0==miao10))||(yidingshi==0))//ò»·ÖÖó±¨ê±ìáê¾
                beep=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pp++;
}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