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过热水器和小厨宝等为什么他们都是用热敏电阻做温度检测而不用DS18B20?

楼主:
请教一下关于温度检测的问题
我拆开过热水器和小厨宝还有地暖的热水循环控制器,发现他们都是使用的热敏电阻做温度检测,我很好奇,为啥不用DS18B20做温度检测?这其中有什么说法?

网友A(2019-03-17):
根据是这货成本比 DS18B20 成本低多了

网友B:
对于控制温度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设备大多采用热敏电阻做温度检测传感器。其成本低廉、封装形式多样、耐湿、耐干扰。

网友C: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成本是一方面,那测量的时候反应速度哪个更优呢?而且使用DS18B20的话,电路很简单,不需要AD就行,使用热敏电阻还要做分压电阻,得使用高精度的电阻,还得使用带AD的单片机,这样下来成本还会比使用DS18B20低么?

网友D:
DS18B20反应太慢,也贵,实际电路很少用,热敏电阻只需要加一个1%的分压电阻还不够简单吗?带AD的单片机太普遍,1元多1块都有。DS18B20还贵过单片机呢

网友E:
节省的东西多了去了,热敏电阻便宜,但是不灵敏,却可以满足基本要求

网友F:
直接用这个既可靠又便宜。

网友G:
我一直以为DS18B20只有小单片机项目采用

网友H:
主要是便宜啊

网友I:
DS18B20比单片机都贵!要学会用ADC的器件!这样才能进步成长1

网友J:
18B20一般只有一些大的仪器设备上面会用到,一般的民用家电里都是热敏电阻。在学校里学单片机都会了解到18B20,学习它,是为了学习单片机的通讯。 其实热敏电阻检测温度就一个缺点 就是精确度稍微差了一点。像编程方面,价格方面都比18B20有优势的。

网友K:
上面那个x 宝的确实还可以

网友L:
这个温控开关控制器好像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M:
楼主:做大批量的产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而不仅仅象做实验那样简单。

网友N:
成本和实际需要决定,只要一致性好,标定足够点就挺准了

网友O:
耐用,接线更少,可靠性高

网友P(2019-12-29):
主要还是适合与这种环境吧,ds18b20在空气中还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放到水里或者潮湿的空气中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Q:
适用范围不同

网友R:
用热敏简单快捷,元件成本低

网友S:
都是成本问题  明显一个温度电阻比一个DS18B20便宜
有个老板说过  省一毛钱 批量生产就可以买宝马
另一个体现  mcu没有ad就用温度电阻电容读充电时间来读温度
这样mcu又可以省几毛钱

网友T:
成本就是一切

网友U(2021-12-17):
用法不一样呀!DS18B20得用在单片机上,它是数字电路,而热敏电阻是模拟电路

网友V:
热敏电阻的温控电路,单片机都不需要,只要1颗LM393。

网友W:
温度采集确实是一门技术呀!

网友X:
器件使用环境与成本决定。

网友Y:
测量范围DS18B20刚刚够,DS18B20比热敏电阻更容易损坏,总线通信可靠性也没有直接的来的可靠吧

网友Z:
DS18B20的高温上限150°没有热敏电阻高的原因吧? 还有热敏电阻的成本低(半毛钱不到), 有些8位单片机自带10bitAD,DS18B20的单价也要2块多RMB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DS18B20的高温上限150°没有热敏电阻高的原因吧? 还有热敏电阻的成本低(半毛钱不到), 有些8位单片机自带10b ...

18b20上限125°跟NTC差不多。PT100可以稳定的使用在300°,温度再高就要用K热电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