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行6列矩阵按键源代码(注释很全)

楼主(2019-03-17):
这是一个4行6列矩阵按键原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KEY_IN_0 = P1^0;
sbit KEY_IN_1 = P1^1;
sbit KEY_IN_2 = P1^2;
sbit KEY_IN_3 = P1^3;
sbit KEY_IN_4 = P1^4;
sbit KEY_IN_5 = P1^5;
sbit KEY_OUT_1 = P3^0;
sbit KEY_OUT_2 = P3^1;
sbit KEY_OUT_3 = P3^2;
sbit KEY_OUT_4 = P3^6;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6]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1B,'1', '2', '3', 0x2A, 0x27 }, //ESC 键、数字键 1、数字键 2、数字键 3、向上键
{ 0x1A,'4', '5', '6', 0x2B, 0x26 }, //开关屏、数字键 4、数字键 5、数字键 6、向左键
{ 0x1C,'7', '8', '9', 0x2D, 0x25 }, //电机开、数字键 7、数字键 8、数字键 9、向下键
{ 0x1D,0X06,'0',0x2F, 0x0D, 0x28 }  //功能键、DEL 键、  数字键 0、回车键、  向右键
};

unsigned char pdata KeySta[4][6] = { //全部矩阵按键的当前状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extern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按键驱动函数,检测按键动作,调度相应动作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pdata backup[4][6] = {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for (i=0; i<4; i++) //循环检测 4*4 的矩阵按键
   {
      for (j=0; j<6; j++)
      {
         if (backup[i][j] != KeySta[i][j]) //检测按键动作
         {
            if (backup[i][j] != 0) //按键按下时执行动作
            {
                KeyAction(KeyCodeMap[i][j]); //调用按键动作函数
            }
            backup[i][j] = KeySta[i][j]; //刷新前一次的备份值
         }
      }
   }
}

/* 按键扫描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推荐调用间隔 1ms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6]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 4 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0;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4] = (keybuf[keyout][4] << 1) | KEY_IN_4;
   keybuf[keyout][5] = (keybuf[keyout][5] << 1) | KEY_IN_5;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6; i++) //每行 4 个按键,所以循环 4 次
   {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 //连续 4 次扫描值为 0,即 4*4ms 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连续 4 次扫描值为 1,即 4*4ms 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 4 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