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_能帮我分析这个LED恒流电路吗?

楼主(2019-03-17):
右边两个是光耦  问一下  红线的线路 是什么 用的

网友A:
这是LED恒流电路,流过两个光耦的电流=0.7/R1=0.010A=10Ma
电路分析:Q1先导通,当R1电压达到0.7V时Q2导通,Q2导通会快速减小Q1基级电压造成Q1电流减小,最终R1电压稳定在0.7V。

网友B:
知道这光耦用途就能对电路理解一半了